谁用过HEF4051BT这块芯片

楼主:
谁用过HEF4051BT8选1这款芯片,为什么不论我怎么操作,这款芯片都不会有动作。附件是我的电路图和这款芯片的资料,求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输入控制电平是多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输入控制电平是多高?

3.3V呀,你指的是A_CON1,A_CON2,A_CON3吗?

网友C:
先用仪器测一下ABC是否变化了。除非是芯片坏了,看原理图是没啥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3V呀,你指的是A_CON1,A_CON2,A_CON3吗?

3.3V达不到5V的驱动逻辑,这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仪器测一下ABC是否变化了。除非是芯片坏了,看原理图是没啥问题的。

ABC是正常的输入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3.3V达不到5V的驱动逻辑,这是个问题。

你指的是ABC要到达5V吗?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

网友D:
不会有动作是什么意思?是输入的模拟信号没有到输出吗?电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这个:

你指的是3.3V驱动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有动作是什么意思?是输入的模拟信号没有到输出吗?电路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

恩恩,输入的摸拟信号没有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指的是3.3V驱动不了吗?

是的,驱动不了,最低要3.5V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的,驱动不了,最低要3.5V

那我用5V行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用5V行不行呢?

当然可以用5V驱动,5V驱动才是标准。

网友C:
你的控制芯片要是耐5V的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加个5V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芯片要是耐5V的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加个5V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好像不行哦,我把CBA设置成100(高电平为5V),可是,并不能驱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控制芯片要是耐5V的IO口,设置成开漏输出,加个5V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是不是还要把VEE设置成VEE=VS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要把VEE设置成VEE=VSS?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的输入信号有负电压,电压肯定是要接双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需求,如果你的输入信号有负电压,电压肯定是要接双电源

我输入的是声音,按照你说的,我加了5V的电压,并没有反应

网友E:
Y点是不是相当于输出基准电压点,是不是要接0V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Y点是不是相当于输出基准电压点,是不是要接0V呢?

Y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