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622ARZ相关电路图计算

楼主:
根据附件所示,输入电压为0V,输出为-247.139uV,按照常规计算,输入为0,输出就应该为0,请大侠们帮忙分析一下,因为我的这个采集电位达到微伏量级,现在这个的偏差对于微伏量级来说太大了,谢谢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啊?我想下载来画一画。谢谢

网友:
你选用的运放,虽然号称精密运放,失调电压却高达上百微伏。
失调电压上百微伏,用来放大微伏级的包括直流的信号,很难做到。

建议楼主选用失调更小的运放,例如斩波自稳零运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个是什么软件啊?我想下载来画一画。谢谢

这是电路仿真软件。软件名称可能是:Multisim。至于软件版本号,图中看不出来。

网友:
我用multisim Blue 14.0版本的仿真了一下,失调没有你那么大。运放的失调具体的看Datasheet,他们出厂时都应该测过的,一般用的时候也不会超过标称最大的。

AD8622

AD8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