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到次品ws2812模块

楼主:
前段时间,在某宝买了不少的各种电子小零件,其中有两个ws2812 LED模块,但是拿回来一点亮发现都有问题,一个绿灯不亮,一个DO不输出数据,我还怕买了一个万一有问题就买了两个,这样的结局我也自认倒霉了,没放在心上,感觉卖这些零件的淘宝卖家也不容易,数量少器件杂,有个小问题也在所难免,不能因为俩LED就来个差评吧。

不过我最近在把玩中无意中发现,正常的LED是这样的:

而有问题的LED有明显的瑕疵,里面的胶没灌好还是怎么的:

板上丝印虽是ws2811,但是led应该是2812的,商品的描述是ws2812,用2812的程序可以驱动。
我现在在怀疑了,这种几乎都可以用肉眼辨别的质量问题,是不是某宝卖家故意用一些残次品做模块,因为这个模块价格异常低,首件5毛钱。
正常的板子平均每个LED要一块多。

网友A:
前几天我也刚用了这个LED,你是用什么芯片驱动的?FPGA?  我用STM32驱动有点费劲,不能很好地实现通信时序,不过还是可以驱动,显示效果也不错倒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我也刚用了这个LED,你是用什么芯片驱动的?FPGA?  我用STM32驱动有点费劲,不能很好地实现通信时序 ...

我用Arduino Uno驱动的,本来打算用MSP430G2系列点灯的,可是速度有点慢,驱动不起来,也没DMA,如果有DMA的话,用定时器驱动应该差不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Arduino Uno驱动的,本来打算用MSP430G2系列点灯的,可是速度有点慢,驱动不起来,也没DMA,如果有DM ...

又在学习高大上的点灯技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在学习高大上的点灯技术,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等我点亮了就分享,别着急

网友:
可以去机智云论坛搜索下stm32驱动ws2812,使用stm32cubemx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