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个DIY,线性不可调电源

楼主:
去年就要做一个线性可调电源买了二功放,画PCB,买器件,把所有的费用算上其实都可以买一个现成的电源了

东西做好后用起来挺鸡肋的
放在原来功放的壳子里,体积太大了,不方便往桌面上摆

一路可调的加上几路固定电压也没法满足实验要求
电流输出只有1A,也不够灵活

前几天又改了一下
把变压器拿出来装在小一点的塑料箱子里

变压器的几路输出经整流桥和滤波电容直接连到接线端子
又变成一个不可调的多路输出变压器

这么做的好处就是电流够大,外边想接几个LDO就接几个
以后要是调试步进电机啥的也方便
缺点就是电流不可控,电流太大一旦短路就会崩脸
昨天一个电容焊反了,给电瞬间就爆了
后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在输出的每条线上都串了一个1A的保险丝
在正面我加了2个LED,一个LED插电就亮,因为盒子没有盖板,防止电源忘拨不小心摸到里边的强电
另一个LED开关按下后点亮,防止忘关把外边的东西给烧了

这次调试AD9102需要+5V -5V,+3.3V,+3.3V,+3.3V,共5路输出
我把LDO直接放在外边,用起来还可以

网友A:
做电源干嘛去买功放?难道就是为了里面那个环形变压器?所有材料都是可以买到的,包括外壳。有电子市场的可以直接去市场买,否则淘宝买。

网友:
我们这个地方估计买不到吧 有个电子市场里边的东西死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电源干嘛去买功放?难道就是为了里面那个环形变压器?所有材料都是可以买到的,包括外壳。有电子市场的可 ...

HIFI DIY论坛里, 二手功放和环牛很便宜的, 8公斤的环牛只要150块钱还包邮, 新的要240左右不包邮.
环牛因为散热好, 电密比壳式(日字型)变压器大得多, 因此用铜量很少, 实际价格上比壳式变压器便宜得多.

网友C:
那么大的散热片给啥散热呢?塑料盒导热可不好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HIFI DIY论坛里, 二手功放和环牛很便宜的, 8公斤的环牛只要150块钱还包邮, 新的要240左右不包邮.
环牛 ...

说到环牛电流密度大,那么环牛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输出电压必定随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厉害。可是玩音响的还都要用环牛再加上特别大的电解电容(“大水塘”),不知道为什么。也许都是纯甲类,电流变化不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HIFI DIY论坛里, 二手功放和环牛很便宜的, 8公斤的环牛只要150块钱还包邮, 新的要240左右不包邮.
环牛 ...

我这个带外壳50买的,应该是比较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大的散热片给啥散热呢?塑料盒导热可不好哦。

给整流桥散热,原来功放里用来给功放管散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环牛电流密度大,那么环牛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输出电压必定随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厉害。可是玩音响的还都 ...

那群傻瓜被厂家忽悠了还替厂家叫好, 早年环牛虽然是手工绕制,不过那时人工便宜,同容量的环牛成本比方牛便宜20-30%,现在人工上升但全部是环形绕线机生产,环牛的成本反大幅下降,目前300VA的壳式变压器成本120出厂价约150, 同样容量的环牛成本只要60块出厂价75-80。
内阻主要有两个,一是漏感引起的, 二是绕组引起的。
1,环牛漏感远小于方牛,胜出;
2,环牛绕组直流电阻比方牛大近一倍,但因绕组厚度一般小于穿透深度(9.4mm),交流电阻却很低。大方牛的绕组却数倍于穿透深度, 临近效应引起电流往导线的一侧挤,交流电阻反而比较大,所以环牛不见在这方面输于方牛。
综合上面两个条件,环牛的大瞬态输出跌落可能与方牛相当,不过可能不同容量会有输赢.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带外壳50买的,应该是比较便宜了

洞洞板35个孔, 长度89mm, 你这两个环牛直径10公分, 容量大约80VA, 重量大约1.3-1.5公斤, 跟据最小成本法制造, 加上合理的利润, 出厂价应在36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洞洞板35个孔, 长度89mm, 你这两个环牛直径10公分, 容量大约80VA, 重量大约1.3-1.5公斤, 跟据最小成本法 ...

好眼力,直径11.5左右,整体称了一下14.2斤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好眼力,直径11.5左右,整体称了一下14.2斤

11.5公分的话, 有200VA, 一个值六七十块钱, 你赚大了, 一个牛5斤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5公分的话, 有200VA, 一个值六七十块钱, 你赚大了, 一个牛5斤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到环牛电流密度大,那么环牛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输出电压必定随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厉害。可是玩音响的还都 ...

想到一个问题, 其实电压是否稳对功放的影响并不大, 传统工频整流滤本来电压就不稳, 1秒钟波动100次, 整流滤波基本的时间常数是脉动周期的3-5倍, 以5倍计, 电压跌幅最高可达18.13%, 以10倍计, 跌幅仍达9.52%. 功放是靠其闭环抑制这个问题, 而100W的变压器负载调整率最多也就10%(500W的一般可达5%), 与电压纹波率差不多, 影响程度也差不多. 功放的PSRR完全能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问题, 其实电压是否稳对功放的影响并不大, 传统工频整流滤本来电压就不稳, 1秒钟波动100次, 整流 ...

没错,电源电压由于负载电流变化而稍有些波动,其实影响不大,尤其是现代功率放大器,通常都有足够的负反馈。
但是那些声称换根电源线都有影响的绝对不承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问题, 其实电压是否稳对功放的影响并不大, 传统工频整流滤本来电压就不稳, 1秒钟波动100次, 整流 ...

到现在还有很多发烧友声称高保真功放绝对不能用开关电源。其实最好的判断方法就是双盲实验。不必使用仪器测量(反正他们也不承认仪器测量结果),坐下来听,看看听得出来听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到一个问题, 其实电压是否稳对功放的影响并不大, 传统工频整流滤本来电压就不稳, 1秒钟波动100次, 整流 ...

还有些人,声称黑胶唱片(慢转密纹)比CD好。殊不知在CD发布的试听会上卡拉扬就已经下了定论:“这正是我想要的”。那些发烧友再牛,你比卡拉扬如何?人家可是原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到现在还有很多发烧友声称高保真功放绝对不能用开关电源。其实最好的判断方法就是双盲实验。不必使用仪器 ...

这个群体几十年的舆论确实如此, 绝大部份人相当固执, 不过也有少数接受新生事物的, 比如说Calssd现在接受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而这部份人也基本接受Class D 配套开关电源而不强求环牛, 我近几年的累计出货已经有1MW.
其实欧美和日本厂家喜欢用方牛, 并不喜欢用环牛, 少数很高端的产品用了环牛, 却因为早期国外环牛造价太高所以卖得高, 到了中国一经商家炒作, 就无环牛不欢了, 再经中国厂商粗制滥造, 目前国内环牛价格只有方牛的一半, 当然了, 烧友们是不喜欢方牛的, 故对方牛的价钱可能也不大了解. 到一定的时期, 我可能会联合一些厂商举办悬偿寻找能盲听对比出环牛, 方牛, 开关电源的活动. 低噪声的开关电源价格相对于环牛并没有太多的优势, 郁闷...不过还在重量轻许多, 体积也要小一些

网友:
好的环牛是一整条取向钢带卷绕, 然后加热退火成形. 优质的铁芯一公斤至少要16块. 目前国内厂商基本上是报废的二手电力变压器硅钢片冲成短条拼绕制铁芯, 或是用劣质硅钢片制作, 5块钱一公斤, 价格相当的喜人. 很多烧者抱着这样的垃圾铁芯沾沾自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群体几十年的舆论确实如此, 绝大部份人相当固执, 不过也有少数接受新生事物的, 比如说Calssd现在接受 ...

Class D 本身就是开关电源,目的是高效率,而高效率带来的是体积和重量的减小。
Class D 再配环牛,那叫本末倒置,完全失去了D类的意义。

用gmchen 的话来说:“难缠”。

网友:
引用 网友D:
Class D 本身就是开关电源,目的是高效率,而高效率带来的是体积和重量的减小。
Class D 再配环牛,那叫 ...

这是有原因的: Class D有开环和闭环两种, 开环的PSRR基本为零, 环牛整流供电的话, 喇叭有100Hz哼声, 闭环的PSRR也大不如线性功放, 故对电源的工频纹波有比较高的要求, 高频噪声嘛, 其实人耳并"听不到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说到环牛电流密度大,那么环牛整流滤波之后的直流输出电压必定随负载电流变化比较厉害。可是玩音响的还都 ...

坐班, 逛各种与音响有关的坛子, 发现一个大水塘, 烧友们无所不用其极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坐班, 逛各种与音响有关的坛子, 发现一个大水塘, 烧友们无所不用其极

这个,烧得温度够高,有50多度了吧?
不过,比起金线接扬声器,还有电池供电的,烧的温度还是低一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烧得温度够高,有50多度了吧?
不过,比起金线接扬声器,还有电池供电的,烧的温度还是低一些。

用电池供电的也就算了, 还有计划用稳压电源点亮卤素灯, 照射太阳能电池以得到比电池更耐久(指放电能力)的接近电池那么干净的电力, 供耳放(耳机放大器)使用的.
卤素灯光效10%左右, 太阳电池板18%左右, 稳压电源具定也要用线性的才对吧, 效率按60%计, 那转换效率才1.08%, 你觉得这烧到多少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电池供电的也就算了, 还有计划用稳压电源点亮卤素灯, 照射太阳能电池以得到比电池更耐久(指放电能力)的 ...

“你觉得这烧到多少度? ”
这个,总要烧到85度以上了吧?
他要是学欧姆当年做实验,把热电偶一端放到沸水里,另一端放到冰水混合物里,多个热电偶串联当做电源供耳放,那就够9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觉得这烧到多少度? ”
这个,总要烧到85度以上了吧?
他要是学欧姆当年做实验,吧热电偶一端放到沸 ...

嗯, 厂商非常乐意引导这些烧友, 在通往100度的道路上奋勇直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