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TPYBoard控制LCD5110汉字显示温度时间

楼主:
1.实验目的
   1. 学习在PC机系统中扩展简单I/O 接口的方法。
   2. 什么是SPI接口。
   3. 学习TPYBoard I2C接口的用法。
   4. 学习LCD5110接线方法。
   5. DS3231的接线方法。
   6. 16*16汉字显示温度与当前时间。
2.所需元器件
   DS3231模块一个
   TPYBoard板子一块
   LCD5110显示屏一个
   数据线一条
   杜邦线若干
3.TPYBoard的SPI接口
  LCD5110需要SPI接口与TPYBoard进行连接传输数据,SPI接口是在CPU和外围低速器件之间进行同步串行数据传输,TPYBoard有两个SPI接口,我们用的为SPI1接口。
4.TPYBoard的I2C接口
  DS3231是I2C接口通信的,它通过I2C接口与TPYboard进行数据通讯,DS3231通过这个接口与TPYBoard进行双向通讯,进行数据传输,TPYBoard有两个I2C接口,我们在这用的是I2C接口1。
5.DS3231的接线方法
  DS会我们在这只用到DS3231的SCL,SDA,VCC,GND四个针脚即可设定读出当前时间,我们用的是TPYBoard的I2C接口1,即DS3231的针脚SCL接TPYboard的针脚X9,针脚SDA接TPYBoard的针脚X10,VCC接TPYBoard的3.3V,GND接TPYBoard的GND。
6.控制5110显示屏显示16x16汉字
   Lcd5110针脚对应关系(注意:LCD5110屏幕不一样针脚也不一样
   TPYBoard的针脚与5110的针脚对应关系如下:
   TPYBoard       LCD5110    memo
   ————————————————————————————
   # any   Pin        => RST       Reset pin (0=reset, 1=normal)
   # any   Pin        => CE        Chip Enable (0=listen for input,   1=ignore input)
   # any   Pin        => DC        Data/Command (0=commands, 1=data)
   #   MOSI          => DIN       data flow (Master out, Slave in)
   #   SCK           => CLK       SPI clock
   # 3V3   or any Pin  => VCC       3.3V logic voltage (0=off, 1=on)
   # any   Pin        => LIGHT     Light (0=on, 1=off)
   #   GND           => GND
   还是看不明白的话,直接上针脚编号吧
   TPYBoard       LCD5110    memo
   ————————————————————————————
   X1        => RST       Reset pin (0=reset, 1=normal)
   X2        => CE        Chip Enable (0=listen for input, 1=ignore input)
   X3         => DC        Data/Command (0=commands, 1=data)
   X8         => DIN       data flow (Master out, Slave in)
   X6         => CLK       SPI clock
   VCC
   X4         =>LIGHT     Light (0=on, 1=off)
   GND    => GND
接线ok后,并且导入font.py文件、upcd8544.py、chinsese.py文件以及DS3231.py,编写main.py设定时间,运行main.py即可将当前温度与时间显示在5110显示屏上,如上图所示。
7.源代码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import pyb
import upcd8544
from machine import SPI,Pin
from DS3231 import DS3231
ds=DS3231(1) #定义DS3231
# 用于设定时间和日期
def setDateTime(year,month,day,time,minutes,seconds):
    ds.DATE([year,month,day])
    ds.TIME([time,minutes,seconds])
# 在LCD5110 显示时间或日期,separator 中间的分割符
# x,y 在LCD5110 显示的位置
def showTimeOrDate(why,x,y,separator=':'):
    # [HH,MM,SS] >> HH:MM:SS
    why = why.replace('[','')
    why = why.replace(']','')
    why = why.replace(',',separator)
    print(why)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why,x,y)
def main():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萝',14,0)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卜',30,0)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智',46,0)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能',62,0)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TEM:',14,2)
    lcd_5110.lcd_write_string(str(ds.TEMP()),44,2)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当",14,3)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前",30,3)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时",46,3)
    lcd_5110.lcd_write_chinese("间",62,3)
    showTimeOrDate(str(ds.TIME()),14,5)
    print(str(ds.TIME()))
    pyb.delay(1000)
if __name__ == '__main__':
    #setDateTime(2016,12,27,13,17,00)#设置时间
    ds.DATE()
    SPI = pyb.SPI(1) #DIN=>X8-MOSI/CLK=>X6-SCK
    #DIN =>SPI(1).MOSI 'X8' data flow (Master out, Slave in)
    #CLK =>SPI(1).SCK  'X6' SPI clock
    RST    = pyb.Pin('X1')
    CE     = pyb.Pin('X2')
    DC     = pyb.Pin('X3')
    LIGHT  = pyb.Pin('X4')
    lcd_5110 = upcd8544.PCD8544(SPI, RST, CE, DC, LIGHT)
    while(1):
     main()

如果想写更多的汉字,可以增加字库中的汉字!!!!欢迎大家一块研究研究。。。

网友A:
既然使用了我写的DS3231模块,就不要删除里面的说明,保留这些信息是基本的尊重。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89440-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108-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使用了我写的DS3231模块,就不要删除里面的说明,保留这些信息是基本的尊重。

http://bbs.eeworld.c ...

sorry,这个东西是我实验室同学给我的,我并没有用你的东西。所以我也不知道用了你什么东西

网友:
请尊重别人的劳动,谢谢

网友:
请问如何修改当前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