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phyr] 入门篇:开发板的选择

楼主:
Zephyr 入门篇:开发板的选择

虽然我之前的想法是尽量以 QEMU 来介绍 Zephyr,这样能最大程度上规避各种硬件上的差异,但是看到很多小伙伴儿都对具体的硬件平台感兴趣,因此单独说说 Zephyr 支持哪些开发板。

总体来说,到现在为止,Zephyr 支持的开发板还是蛮多的。Zephyr 的 wiki 上面列举了一些典型的开发板,推荐使用这些开发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开发板没有在 wiki 上面列举,但是在 Zephyr 的源码下面能够看到,这些开发板主要是根据典型开发板做一些非常简单的移植形成的。

我了解过的典型开发板:

其它一些开发板:
  • olimexino_stm32
  • nucleo_f103rb
  • nucleo_f401re
  • nucleo_f411re
  • nucleo_l476rg
  • 以及其它许多移植过的 STM32 开发板

查看 Zephyr 当前支持哪些开发板:
work@ubuntu:~/me/zephyr/boards$ tree -L 2
.
├── arc
│   ├── arduino_101_sss
│   ├── em_starterkit
│   └── quark_se_c1000_ss_devboard
├── arm
│   ├── 96b_carbon
│   ├── 96b_nitrogen
│   ├── arduino_101_ble
│   ├── arduino_due
│   ├── bbc_microbit
│   ├── cc3200_launchxl
│   ├── frdm_k64f
│   ├── hexiwear_k64
│   ├── nrf51_blenano
│   ├── nrf51_pca10028
│   ├── nrf52840_pca10056
│   ├── nrf52_pca10040
│   ├── nucleo_f103rb
│   ├── nucleo_f401re
│   ├── nucleo_f411re
│   ├── nucleo_l476rg
│   ├── olimexino_stm32
│   ├── qemu_cortex_m3
│   ├── quark_se_c1000_ble
│   ├── stm32f407ve
│   ├── stm32f407zg
│   ├── stm32_mini_a15
│   └── v2m_beetle
├── boards.rst
├── Kconfig
├── Makefile
├── nios2
│   ├── altera_max10
│   └── qemu_nios2
└── x86
    ├── arduino_101
    ├── galileo
    ├── minnowboard
    ├── qemu_x86
    ├── quark_d2000_crb
    └── quark_se_c1000_devboard

38 directories, 3 files

查看各开发板所使用的 SoC:

work@ubuntu:~/me/zephyr/boards$ grep "depends on"  */*/Kconfig.board
arc/arduino_101_sss/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QUARK_SE_C1000_SS
arc/em_starterkit/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EM7D || SOC_EM9D || SOC_EM11D)
arc/quark_se_c1000_ss_devboard/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QUARK_SE_C1000_SS
arm/96b_carbon/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401XE
arm/96b_nitrogen/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2832
arm/arduino_101_bl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1822_QFAA
arm/arduino_du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ATMEL_SAM3X8E
arm/bbc_microbit/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1822_QFAA
arm/cc3200_launchxl/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CC3200
arm/frdm_k64f/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ERIES_KINETIS_K6X
arm/hexiwear_k64/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ERIES_KINETIS_K6X
arm/nrf51_blenano/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1822_QFAA
arm/nrf51_pca10028/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1822_QFAC
arm/nrf52840_pca10056/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2840
arm/nrf52_pca10040/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2832
arm/nucleo_f103rb/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103XB
arm/nucleo_f401r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401XE
arm/nucleo_f411r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411XE
arm/nucleo_l476rg/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L476XX
arm/olimexino_stm32/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103XB
arm/qemu_cortex_m3/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TI_LM3S6965
arm/quark_se_c1000_bl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RF51822_QFAA
arm/stm32f407v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407XE
arm/stm32f407zg/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407ZG
arm/stm32_mini_a15/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TM32F103XE
arm/v2m_beetle/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BEETLE_R0
nios2/altera_max10/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IOS2F_ZEPHYR
nios2/qemu_nios2/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NIOS2_QEMU
x86/arduino_101/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ERIES_QUARK_SE
x86/galileo/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ERIES_QUARK_X1000
x86/minnowboard/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ATOM
x86/qemu_x86/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IA32
x86/quark_d2000_crb/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ERIES_QUARK_D2000
x86/quark_se_c1000_devboard/Kconfig.board:        depends on SOC_SERIES_QUARK_SE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系统,支持的板子还蛮多的可以关注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接触过这个系统,支持的板子还蛮多的可以关注一下了。

Zephyr 是去年才推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Zephyr 是去年才推出的

楼主现在用的是哪款?还是要推某一款?

RTEMS

网友:
说实话,我很少在板子上跑zephyr,基本都在看代码。我目前跑过的包括
arduino due
arduino 101
96b carbon
nrf51822
cc2538

网友C:
zephyr 看起来名字有点奇怪
是属于裁剪版的linux吧 貌似对硬件要求不是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zephyr 看起来名字有点奇怪
是属于裁剪版的linux吧 貌似对硬件要求不是太高

初次接触的话,名字是挺别扭的~
Zephyr 的代码跟 Linux  的代码是相互独立的,并非由 Linux 裁剪而来

网友:
初略了解了下,这个系统还是挺有意思的。 适合进一步学习。 希望能跟着楼主的步伐选一块固定开发板学习。

网友:
期待楼主选个ST开发板带大家学学  因为ST的大概大家都会有吧 nu....

网友:
96board在哪里购买的?

网友:
你好,想问一下现在Zephyr的14.0版本的蓝牙协议栈向下兼容吗?如:4.0/4.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