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脉冲计数

楼主:
一个io口翻转产生脉冲,如果不开外部中断的话,可以对其进行计数和判断边沿极性吗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要看脉冲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可以的,要看脉冲的频率

脉冲周期50us,频率不高,用什么方式啊

网友B:
定时器中断里边判断电平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中断里边判断电平可以吗?

可以啊,只要不开外部中断就OK,但是端口翻转产生的脉冲算外部脉冲吗,那如何用定时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啊,只要不开外部中断就OK,但是端口翻转产生的脉冲算外部脉冲吗,那如何用定时器呢

25us检测一次电平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