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2005

楼主:
论坛里有用mentor EE 2005画PCB的么,请教一下,如何在焊盘上打过孔,我按照正常的打过孔,底下的显示栏出现can't resolve metal conflicts,有没有知道在哪里设置的,找了很多地方,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A:
我用的是的EE7.9.5,但是应该是一样的。在菜单setup下选择edit control...,弹出的界面上,点击pad entry弹出对话框,选择打过孔的pad,然后勾选右侧的allow via under pad进行相应设置。

问一句,楼主是哪个单位的,用mentorEE的人很少,能遇见更是难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的EE7.9.5,但是应该是一样的。在菜单setup下选择edit control...,弹出的界面上,点击pad entry弹 ...

搞好了,谢谢啦,武汉中显科技的,小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谢谢啦,武汉中显科技的,小公司

您呢?我刚工作,不懂得有点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搞好了,谢谢啦,武汉中显科技的,小公司

哦哦,用mentorEE的一直都很少见,我在深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哦,用mentorEE的一直都很少见,我在深圳

多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哦哦,用mentorEE的一直都很少见,我在深圳

哪天给大家介绍一下mentor
确实用的不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哪天给大家介绍一下mentor
确实用的不多

我也是新手,介绍得不好,网上比较多。我所知的公司,艾默生在用这个,其他像intel,西门子,我也是网上有人说有在用这一个,我没接触过不了解。我认为mentor的好,是功能完善,expedition号称拉线之王,7.9版本的原理图升级到dxdesigner,别人说比较难用,我开始也觉得,后来习惯也就不在意了。还有一个特点比较好玩的是,原理图和pcb双屏,并且两者之间有互动,在原理图或者pcb一端点选或多选part或者symbol或者net另一端都会选中并highlight。比较让人纠结的地方在于中心库的管理,这个库管理比较繁琐,但是维护花的时间在设计过程中和设计输出带来了很多好处。从ad转到 mentor,现在已经彻底放弃ad了,版本太多,别人说现在ad就是把其他pcb工具的优点集中整合,可以说有好也有坏吧。我觉得还是看个人喜好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介绍得不好,网上比较多。我所知的公司,艾默生在用这个,其他像intel,西门子,我也是网上 ...

虽然刚用,感觉还不错,但因为库的原因,一直不能更新软件,不知道更新软件更新后库能同步么,我用的是2005的,对了,您那儿有新软件的安装包么,就是7.9.5的,我想试一下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刚用,感觉还不错,但因为库的原因,一直不能更新软件,不知道更新软件更新后库能同步么,我用的是20 ...

2005的我不知道,但是2004就不能升级到EE,2005是不是也是design capture画原理图?如果是哪就没法升级。EE7.9.5网上也有,我这的文件比较大传不了

网友:
对,用的是Design capture画原理图,看来没办法了,公司小,一直没人着手这个事,但是始终要更新啊,不然电脑一直用XP系统,未免太落后了,很多东西都不太方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05的我不知道,但是2004就不能升级到EE,2005是不是也是design capture画原理图?如果是哪就没法升级。 ...

请教一下,7.9.5的安装需要虚拟光驱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7.9.5的安装需要虚拟光驱么

不需要啊,只要能解压就行,rar也可以打开iso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啊,只要能解压就行,rar也可以打开iso文件吧

谢谢哈,还一直回复我,新年愉快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哈,还一直回复我,新年愉快哈

遇到个用mentor的人,真是不容易,多交流。新年快乐

网友:
请问下这个plane violation是什么问题,需要管吗?一般该怎么解决

网友:
现在深圳用EE的公司很多了,都是大公司用,一般的公司用不起。我也在深圳,可以加Q讨论,QQ15173785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个用mentor的人,真是不容易,多交流。新年快乐

深圳还是有很多人用EE的,可以加QQ交流,151737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