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M遥控车距离干扰

楼主:
1. 首先,发射和接收到模块都是,某宝淘来的。如图
2. 在遥控时候,调试是带线圈的L,发现接收有误。用频谱仪测试到TX端的是27Mhz,有一个问题,就是播放声音的时候,距离比不播声音距离更短。怀疑是否是声音PWM输出导致RX端的不是27Mhz。可是我又没有办法测试到RX端到底是多少Mhz。
求解!!!!!

网友A:
不让浏览谁帮你

网友B:
可以用频谱仪测试遥控器端的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频谱仪测试遥控器端的信号啊

遥控端可以测量  在27Mhz左右,,主要是接收端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让浏览谁帮你

浏览?需要什么,,

网友C:
用信号源输入扫频信号,或者用网分输入信号,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频谱,或者网分直接看谐振点就可以看出什么频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信号源输入扫频信号,或者用网分输入信号,然后用示波器或者频谱,或者网分直接看谐振点就可以看出什么频 ...

TX端我用频谱仪测试到了   RX端根据你说的就可以?可是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