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相机稳定器的请教

楼主:
想研究一下相机三轴稳定器  比如万兰德的稳定器这种

有没有朋友知道一二的能帮我解答一下呢  纯白一个 望尽可能详细

若有相关电路图或代码。。。我只能说。。。不胜感激。。。

网友A:
估计要使用重力方向传感器(简单的重锤)和陀螺仪吧。重锤在支撑点加速时会产生方向偏移,取其长时间平均值为重力方向。陀螺仪则用于在短时间内保持方向。
猜测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估计要使用重力方向传感器(简单的重锤)和陀螺仪吧。重锤在支撑点加速时会产生方向偏移,取其长时间平均值为 ...

翻了一下似乎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专利信息  是不是找错了关键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翻了一下似乎没找到什么有用的专利信息  是不是找错了关键词。。。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实在是对不起,Sorry!
也许根本就没有申报专利?

网友C:
本论坛的电子竞赛版块有关于倒立摆和风力摆的帖子,可以参考。

网友D:
我纯粹路过问候一下,楼主很旧没露面,有准备什么大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超出了我的知识范围。实在是对不起,Sorry!
也许根本就没有申报专利?

没有专利应该是不可能的  至少类似于华为这样的厂商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估计应该是没有找准关键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本论坛的电子竞赛版块有关于倒立摆和风力摆的帖子,可以参考。

其实二轮小车就是利用类似原理  但俺真不是相关专业  看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纯粹路过问候一下,楼主很旧没露面,有准备什么大项目

就是想做个相机稳定器而已  现有的稳定器设备型号都太小了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纯机械的稳定器
有的话,那得多精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纯机械的稳定器
有的话,那得多精密啊

有机械式的  但依靠重力实现对臂力要求高

网友:
这货有电子式和机械式两种,前者是一套靠陀螺、加速度传感器之类的随动控制系统,后者则是靠重力和机械结构工作。有关专利很多,去专利局官网查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有没有纯机械的稳定器
有的话,那得多精密啊

有,精密算不上,巧妙那是绝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专利应该是不可能的  至少类似于华为这样的厂商是绝对不会放过的  估计应该是没有找准关键词

华为反而不会对此感兴趣,非业内厂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二轮小车就是利用类似原理  但俺真不是相关专业  看不懂

买现成的就是,山寨货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机械式的  但依靠重力实现对臂力要求高

如果是手持的,不管电子式的还是机械式的都对臂力和耐力要求很高,实用的都是肩扛甚至穿戴式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就是想做个相机稳定器而已  现有的稳定器设备型号都太小了

有的是大的,去摄影网站看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有的是大的,去摄影网站看帖吧。

OK  我去瞅瞅看   还是想D一个  哪怕是小的都应该会很开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OK  我去瞅瞅看   还是想D一个  哪怕是小的都应该会很开心~~

这货DIY的话,成本将远高于购买成品,其机械结构部分几乎全部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