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T-LINK对GD32F150C6T6 MCU进行Flash编程

楼主:
今天心情不爽,发个帖子解解闷

  • 写在最前

1. GD32系列MCU与STM32系列很相似,所以就发这里了。
2. 编程器使用的是ST-LINK/V2-1当然,当然使用ST-LINK/V2也可以,在执行命令的时候需作相应的修改。
3. 编程通信接口使用的是SWD
4. 编程使用的是*nix环境,编程软件使用的是OpenOCD
  • 首先通过如下命令去除读保护与写保护:

#! /bin/bash
set -x

OCD=/usr/local/bin/openocd

${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1x.cfg -c init -c 'reset halt' \
    -c 'mdb 0x1ffff800 12'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04 0x45670123' -c 'sleep 100' -c 'mww 0x40022004 0xcdef89ab'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08 0x45670123' -c 'sleep 100' -c 'mww 0x40022008 0xcdef89ab'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10 0x00000260'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10 0x00000210' -c 'sleep 100' \
    -c 'mwh 0x1ffff800 0x5aa5'     -c 'sleep 100' -c 'shutdown'

${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1x.cfg -c init -c 'reset halt' \
    -c 'mdb 0x1ffff800 12'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04 0x45670123' -c 'sleep 100' -c 'mww 0x40022004 0xcdef89ab'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08 0x45670123' -c 'sleep 100' -c 'mww 0x40022008 0xcdef89ab'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10 0x00000210' -c 'sleep 100' \
    \
    -c 'mwh 0x1ffff802 0xff00'     -c 'sleep 100' \
    -c 'mwh 0x1ffff804 0xff00'     -c 'sleep 100' -c 'mwh 0x1ffff806 0xff00' -c 'sleep 100' \
    -c 'mwh 0x1ffff808 0x00ff'     -c 'sleep 100' -c 'mwh 0x1ffff80a 0x00ff' -c 'sleep 100' \
    -c 'mww 0x40022010 0x00000080' -c 'sleep 100' \
    -c 'mdb 0x1ffff800 12' \
    -c 'mdw 0x4002201c 1' -c 'shutdown'

Note:
1. 可以看到使用的是shell脚本,操作系统使用的是*nix。
2. 第一个命令去除的是芯片的读保护,第二个命令去除芯片写保护。
3. 从我这边实际的操作来看,在MCU掉电之后,会自动加读保护。
  • Flash擦除

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进行擦除:
$ /usr/local/bin/open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1x.cfg -c init -c 'reset halt' -c 'flash erase_sector 0 0 31' -c shutdown

这里我为了省事当Flash中的所有数据都擦除了(Flash有32KiB, 32个sector)。
  • Flash编程
直接使用openocd的"flash write_image"命令会失败,我这边的情况是可以写入十几KiB的数据。目前还没有发现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这里需要通过修改openocd的代码才能解决。
openocd相关的代码请看这里:
http://repo.or.cz/openocd.git/blob/1edc019f0226fceba7a58b35551adee57a9c6eac:/src/flash/nor/stm32f1x.c#l693
739         /* try using a block write */
740         retval = stm32x_write_block(bank, buffer, offset, words_remaining);
741
742         if (retval == ERROR_TARGET_RESOURCE_NOT_AVAILABLE) {
743                 /* if block write failed (no sufficient working area),
744                  * we use normal (slow) single halfword accesses */
745                 LOG_WARNING("couldn't use block writes, falling back to single memory accesses");
746
747                 while (words_remaining > 0) {
748                         uint16_t value;
749                         memcpy(&value, buffer, sizeof(uint16_t));
750
751                         retval = target_write_u16(target, bank->base + offset, value);
752                         if (retval != ERROR_OK)
753                                 goto reset_pg_and_lock;
754
755                         retval = stm32x_wait_status_busy(bank, 5);
756                         if (retval != ERROR_OK)
757                                 goto reset_pg_and_lock;
758
759                         words_remaining--;
760                         buffer += 2;
761                         offset += 2;
762                 }
763         }

需要将上面这段替换成如下:
        while (words_remaining > 0) {
            uint32_t value;
            memcpy(&value, buffer, sizeof(uint32_t));

            retval = target_write_u32(target, bank->base + offset, value);
            if (retval != ERROR_OK) {
                goto reset_pg_and_lock;
            }

            retval = stm32x_wait_status_busy(bank, 100);
            if (retval != ERROR_OK) {
                goto reset_pg_and_lock;
            }

            words_remaining -= 2;
            buffer += 4;
            offset += 4;

这里可以看到GD32不支持block write(其实是使用block write写入的数据不完整,会失败,也就是默认的写入方式),并且也不支持16-bit方式写入,一次需要写入32-bit数据。
修改完代码,编译之后,就可以通过如下命令进行flash编程:
$ open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1x.cfg -c init -c 'reset halt' -c 'flash write_image build/ch.bin 0x08000000 bin' -c shutdown

Note:
build/ch.bin是要写入的文件,bin格式。
执行完之后,还可以通过如下命令对flash中的数据进行校验:
$ openocd -f interface/stlink-v2-1.cfg -f target/stm32f1x.cfg -c init -c "reset halt"  -c "verify_image build/ch.bin 0x08000000 bin" -c "reset run" -c shutdown
Open On-Chip Debugger 0.10.0-dev-00288-g060e9c3 (2016-05-14-22:52)
Licensed under GNU GPL v2
For bug reports, read
        [url=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http://openocd.org/doc/doxygen/bugs.html[/url]
Info : auto-selecting first available session transport "hla_swd". To override use 'transport select <transport>'.
Info : The selected transport took over low-level target control. The results might differ compared to plain JTAG/SWD
adapter speed: 4000 kHz
adapter_nsrst_delay: 100
none separate
Info : clock speed 4000 kHz
Info : STLINK v2 JTAG v27 API v2 SWIM v15 VID 0x0483 PID 0x374B
Info : using stlink api v2
Info : Target voltage: 0.006291
Error: target voltage may be too low for reliable debugging
Info : stm32f1x.cpu: hardware has 6 breakpoints, 4 watchpoints
stm32f1x.cpu: target state: halted
target halted due to debug-reques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01000000 pc: 0x08000180 msp: 0x20000400
stm32f1x.cpu: target state: halted
target halted due to breakpoint, current mode: Thread
xPSR: 0x61000000 pc: 0x2000002e msp: 0x20000400
verified 14352 bytes in 0.368509s (38.033 KiB/s)
shutdown command invoked

网友A:
那我是希望你心情爽呢,还是不爽呢,

呵呵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是希望你心情爽呢,还是不爽呢,

呵呵 感谢分享

哈哈,我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发帖喔
此帖只为下一帖做铺垫,敬请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心情很好的时候也会发帖喔
此帖只为下一帖做铺垫,敬请期待~

好哒  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