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植MicroPython到SensorTile的过程

楼主:
两周前就应该写这一篇,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下来。今天晚上,终于抽出时间,将移植过程整理出来。在移植过程中,遇到不少新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和测试,终于逐个解决,我将移植的过程写下来,希望给大家一点参考。

大家知道,SensorTile使用的控制器是STM32L476JGY6。在MicroPython的支持开发板中,有NUCLEO_L476RG和STM32L476DISC,它们使用的控制器型号分别是STM32L476RGT6和STM32L476VGT6。STM32L476JGY6和它们的区别不大,因此想象中移植应该是很容易的,但是实际上结果并非如此。

开始的时候,和往常一样,先创建了SensorTile文件夹,并将STM32L476DISC的文件复制过去,然后将MICROPY_HW_BOARD_NAME定义改为SensorTile,将MICROPY_HW_LED1修改为pin_G12。编译后就会发现提示错误,有管脚定义冲突。将UART、I2C、SPI定义中该删除的删除,该修改的进行修改,然后再次编译,这次提示LED1没有定义。查看数据手册,发现PORTG端口正好STM32L476RGT6和STM32L476VGT6上没有,但是其它型号上都存在。micropython是使用ST的HAL进行开发的,因此不会因为型号的变化造成端口没有定义的错误,这个问题应该还是定义上造成的。因为Micropython在开发板的定义部分没有文档,只能自己研究了,经过反复分析和研究,并经过多次测试,终于发现是需要在pins.cvs中定义管脚,所有需要在micropython中使用的引脚、引脚的别名都需要在这里进行定义。在pins.cvs中添加了STM32L476JGY6引脚定义后,编译终于通过了。

使用STM32 ST-LINK Utility下载程序后(注意不能通过DFU方式下载,因为DFU程序对于STM32L476存在bug,在Linux和Windows下都是如此),可以正确识别出pybflash磁盘和串口。打开终端程序,输入pyb.LED(1).toggle(),先试试LED的效果,结果没有变化,这说明PORTG并没有真正工作。虽然micropython可以运行,但是LED不能使用就很不方便,此外蓝牙也是通过PORTG进行驱动的,所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为了解决它,尝试了多种方法,最后发现还是需要深入底层,于是改用C++写测试程序,进一步去分析,最终找出了是因为在STM32L476中,PORTG需要额外使用VddIO2才能驱动。具体的过程可以参考这一篇帖子:【sensorTile】使用Mbed进行程序开发的问题及解决。将相关代码加入到MicroPython的底层驱动后,LED终于可以使用了。后来在我建议下,官方代码中也加入了对STM32L476的PORTG支持。

下一步就是传感器的驱动了,这部分还没有来得及开始测试,不过看原理图中,SensorTile在内部传感器上使用了半双工(3-Wire)模式的SPI方式,而没有使用I2C接口。这可能是为了更快的访问传感器,降低功耗。但是遗憾的是MicroPython目前还不支持这个模式,看来还需要继续研究了。等解决了这个问题,再继续和大家分享。

pins.cvs的定义:
PA0,PA0
PA1,PA1
PA2,PA2
PA3,PA3
PA4,PA4
PA5,PA5
PA6,PA6
PA7,PA7
PA8,PA8
PA9,PA9
PA10,PA10
PA11,PA11
PA12,PA12
PA15,PA15
PB0,PB0
PB1,PB1
PB2,PB2
PB3,PB3
PB4,PB4
PB5,PB5
PB6,PB6
PB7,PB7
PB8,PB8
PB9,PB9
PB10,PB10
PB11,PB11
PB12,PB12
PB13,PB13
PB14,PB14
PB15,PB15
PC0,PC0
PC1,PC1
PC2,PC2
PC3,PC3
PC4,PC4
PC5,PC5
PC6,PC6
PC7,PC7
PC8,PC8
PC9,PC9
PC10,PC10
PC11,PC11
PC12,PC12
PC13,PC13
PC14,PC14
PC15,PC15
PD2,PD2
PG9,PG9
PG10,PG10
PG11,PG11
PG12,PG12
PG13,PG13
PG14,PG14
PH0,PH0
PH1,PH1
LED_RED,PG12
LED_GREEN,PG12
LED_YELLOW,PG12
LED_BLUE,PG12

mpconfigboard.h
#define MICROPY_HW_BOARD_NAME       "SensorTile"
#define MICROPY_HW_MCU_NAME         "STM32L476JG"

#define MICROPY_HW_HAS_SWITCH       (0)
#define MICROPY_HW_HAS_FLASH        (1)
#define MICROPY_HW_HAS_SDCARD       (0)
#define MICROPY_HW_HAS_LCD          (0)
#define MICROPY_HW_ENABLE_RTC       (1)

// MSI is used and is 4MHz
#define MICROPY_HW_CLK_PLLM (1)
#define MICROPY_HW_CLK_PLLN (40)
#define MICROPY_HW_CLK_PLLR (2)
#define MICROPY_HW_CLK_PLLP (7)
#define MICROPY_HW_CLK_PLLQ (4)

// UART config
/*
#define MICROPY_HW_UART2_TX     (pin_A2)
#define MICROPY_HW_UART2_RX     (pin_A3)

#define MICROPY_HW_UART_REPL        PYB_UART_2
#define MICROPY_HW_UART_REPL_BAUD   115200
*/
#define MICROPY_HW_I2C_BAUDRATE_TIMING  {{100000, 0x90112626}}
#define MICROPY_HW_I2C_BAUDRATE_DEFAULT 100000
#define MICROPY_HW_I2C_BAUDRATE_MAX     100000

#define MICROPY_HW_FLASH_LATENCY    FLASH_LATENCY_4

// I2C busses
/*
#define MICROPY_HW_I2C1_SCL (pin_B6)
#define MICROPY_HW_I2C1_SDA (pin_B7)
#define MICROPY_HW_I2C2_SCL (pin_B10)
#define MICROPY_HW_I2C2_SDA (pin_B11)
*/
#define MICROPY_HW_I2C3_SCL (pin_C0)
#define MICROPY_HW_I2C3_SDA (pin_C1)

// SPI busses
/*
#define MICROPY_HW_SPI1_NSS     (pin_A4)
#define MICROPY_HW_SPI1_SCK     (pin_B3)
#define MICROPY_HW_SPI1_MISO    (pin_B4)
#define MICROPY_HW_SPI1_MOSI    (pin_B5)
*/
#define MICROPY_HW_SPI2_NSS     (pin_B12)
#define MICROPY_HW_SPI2_SCK     (pin_B13)
#define MICROPY_HW_SPI2_MISO    (pin_B14)
#define MICROPY_HW_SPI2_MOSI    (pin_B15)

#define MICROPY_HW_SPI3_NSS     (pin_G12)
#define MICROPY_HW_SPI3_SCK     (pin_G9)
#define MICROPY_HW_SPI3_MISO    (pin_G10)
#define MICROPY_HW_SPI3_MOSI    (pin_G11)

// USRSW is pulled low. Pressing the button makes the input go high.
/*
#define MICROPY_HW_USRSW_PIN        (pin_C13)
#define MICROPY_HW_USRSW_PULL       (GPIO_NOPULL)
#define MICROPY_HW_USRSW_EXTI_MODE  (GPIO_MODE_IT_FALLING)
#define MICROPY_HW_USRSW_PRESSED    (0)
*/
// LEDs
#define MICROPY_HW_LED1             (pin_G12) // orange LED
#define MICROPY_HW_LED_ON(pin)      (mp_hal_pin_high(pin))
#define MICROPY_HW_LED_OFF(pin)     (mp_hal_pin_low(pin))

网友:
精华,详细,牛
二三极管,MOS管/TVS管/晶振等。
原厂直供,货真价实,量大从优。
欢迎QQ2714352007

网友:
不明觉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