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UT 捞槽+邮票孔

楼主:
请前辈提供下V-CUT PCB与捞槽+邮票孔的板子图片。

网友:
上下板间,,采用V-cut 方式。左右板之间,采用桥连方式,桥连加邮票孔的话,桥连部分和板子接触的两边稍微长一些,沿着这条边,各加一串邮票孔,就可以了。描述清楚了,让pcb厂家自己搞也可以。

网友:
邮票孔的板子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