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msp430f5528

楼主:
msp430f5528怎么通过USB口直接下载程序调试(ccs软件)?目前总是显示
No USB FET was found,
用的是tdc1000_7200demo板板,用该demo板的软件是可以直接下载更新程序的,不知道要如何配置ccs。

网友:
不行的,可以通过usb下载程序,但是必须通过FET-430进行程序调试

网友:
没见过这个板子的软件,上个图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