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作为裸机使用的困惑

楼主:
请教论坛中的大神,本人是做FPGA相关的有一定单片机基础,看了看cyclone V系列soc,很多基于linux系统设计,本人这方面确实没有经验,据自己了解arm也可以不跑操作系统,做一个类似单片机的使用,我主要是想将fpga侧的数据传输过来,通过USB上传,是否可以通过类似单片机的模式,通过寄存器操作,把数据传上去

网友A:
可以裸机,通常官方会给出 stalone 的裸机框架,包含所有驱动,不需要自己去配置寄存器,不然配置会相当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裸机,通常官方会给出 stalone 的裸机框架,包含所有驱动,不需要自己去配置寄存器,不然配置会相当麻 ...

请问,在哪可以找到altera官方给出 stalone 的裸机框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在哪可以找到altera官方给出 stalone 的裸机框架

quartus 安装目录下就有例子,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uartus 安装目录下就有例子,呵呵

但是那里面的例子太少了,不知道有没有裸机驱动emac的,新手想用以太网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那里面的例子太少了,不知道有没有裸机驱动emac的,新手想用以太网但完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裸机驱动EMAC的有第三方的,免费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裸机驱动EMAC的有第三方的,免费的

能提供一下地址吗?谢谢了

网友:
你是要做arm端与fpga端的通信吗?(裸机与linux下均可?) 请具体表述清楚你的问题,我以前也学过一些,也许能有对应的资料可以找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一下地址吗?谢谢了

加我Q,我直接传你 3107597530

codetime上有提供这个,不过需要你先填写相关信息,然后codetime会发到你邮箱,中间会等上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提供一下地址吗?谢谢了

这个是走的lwip协议栈,而非EMAC直接收发数据。

不过里边有EMAC的驱动,你如果需要EMAC直接收发数据,需要自己调EMAC驱动来攒一下

网友:
哎,如果你没有十分必要,不建议你跑裸机,linux下资源很多,但是裸机的资源真的很少,原厂技术支持也不大能支持。而且绝大多数情况,linux都可以搞定。我是头痛死裸机了,啥资源都没有,碰见问题都要自己解决,我裸机是要跑一个实时系统,一个linux,头疼死我了。

网友:
ARM作为裸机使用

网友:
裸机太难了

我自己哭一会,再给我安排裸机裸机的活都不想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