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门狗中断不响应

楼主:
LunchPad MCU MSP430G2452 写了段程序学习,IAR 6.5版本,用看门狗中时间中断, 中断始终没有触发,是否可以帮忙看一下,谢谢
程序如下
#include "io430.h"
#include "io430g2452.h"
unsigned char const led_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共阴数码管编码表
void Delay(int t)
{
  int i;
  while (t--)
   for(i=500;i>0;i--);
}

int main( void )
{
  int p;
  p=0;
  WDTCTL = WDT_ADLY_16;// 设置内部看门狗工作在定时器模式,1.6ms中断
  IE1|= WDTIE;        // 使能看门狗中断

  P1SEL = 0X00;
  P1DIR |= 0xFF;  //定义P1为输出方向,端口1用来驱动LED共阴极数码管
  P1OUT = 0x00;   //定义P1输出为 0 ,
  P2OUT =0xF7;
  P2DIR |=(BIT0+BIT1+BIT2+BIT3+BIT5+BIT6+BIT7);
  P2DIR &= ~BIT4;  //先把BIT3 取反后和P1DIR与  P1DIR=PIDIR & ~BIT3

   while(1)

{
     p++;

     if (p>=15000) p=0;

  }

}
#pragma vector = 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int n;
    for(n=0;n<10;n++)

       P1OUT=led_tab[n];
       Delay(600);
   if(n>=9)  P2OUT =0xF3;
      Delay(600);
}

网友:
你可能是没开全局中断,另外,你的中断函数的for循环没加大括号,可能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_MDLY_32;                     // Set Watchdog Timer interval to ~30ms
  IE1 |= WDTIE;                             // Enable WDT interrupt

  /* Initialization Code */
  P1REN = 0x1B;                             // Terminate unavailable Port1 pins (P1.0/1/3/4) properly
                                            // Config as Input with pull-down enabled
  BCSCTL3 |= LFXT1S_2;                      // Select VLO as low freq clock
  /* End Initialization Code */

  P1DIR |= BIT2;                            // Set P1.2 to output direction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Watchdog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WDT_VECTOR))) watchdog_time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P1OUT ^= BIT2;                            // Toggle P1.2 using exclusive-OR
}

网友:
开启全局中断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

网友:
新手入门,每天努力中
版主,还有个问题就是程序上电后程序无法运行,除非在IAR中用StepIn 单步走到中断后,中断就会运行.

网友:
问题找到了,WDT_MDLY_32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