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模拟iic时发现用到psw寄存器的CY位,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疑惑

楼主:
这是模拟应答的程序:
//位定义
sbit SCL=P1^0;
sbit SDA=P1^1;
bit I2C_RecvACK()//处理器检测到SDA拉低就能知道外接IIC设备数据已经收到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我查了下资料,说:CY表示了运算是否有进位(或借位)。如果操作结果在最高位有进位(加法)或者借位(减法),则该位为1,否则为0。我想问,
1.怎么才算借位??。
2.SDA只有1或0,那他最高位就只有1位,怎么都进不上去啊,那CY不就一直是0吗?。
3.CY位既然是处理器状态标志位,那么理论上CY应该是由硬件控制,为什么课一对他进行赋值呢?
4.能不能直接设个变量,如 uchar flag;flag=SDA;return flag;这样可以不?
求大神教教我,这种类型的寄存器不会用。还是我理解有问题,CY = SDA这句话表示,CY位对SDA引脚也就是P1.1进行检测?还有就是能否给我讲解一下什么是进位或者借位,能不能给我举个具体的例子?

网友A:
我用三张图来说明问题。

网友:
按顺序给你回答:
1:进借位就是指加减法的溢出为,减法溢出表示向上有借位,0000000-1=11111111并且cy=1
2:这里只是用cy位传递返回值,和进借位没关系
3:状态标志在不做算数运算时不受影响,所以赋值可以一直保持
4:可以的,这么做更合理。

严格的说这程序不是特别合理,只是用cy传递SDA的位,你可以看看51的位操作这一块儿,C51在处理位变量时都用CY位来过度,代码里会有机制保护CY的使用过程不被中断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三张图来说明问题。

不是很懂,为什么左移会一次是1,一次是0.。。。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为什么左移会一次是1,一次是0.。。。

可以这么理解。
左移的话相当于,CY+B7+B6+B5+B4+B3+B2+B1+B0,共9位;
右移的话相当于,B7+B6+B5+B4+B3+B2+B1+B0+CY,共9位。
我第一张图的数据BUF初始值为0xaa,即是10101010,B7位为1,左移一位,就是把原本B7位移到了CY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
左移的话相当于,CY+B7+B6+B5+B4+B3+B2+B1+B0,共9位;
右移的话相当于,B7+B6+B5+B4+B ...

同理,如果右移的话,就是把B0位移到了CY位,其它位依次往低位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理,如果右移的话,就是把B0位移到了CY位,其它位依次往低位移。

懂了,这样通俗易懂。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