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R5969芯片里面有EEROM吗?

楼主:
MSP430FR5969芯片里面有EEROM吗?

如果想往里面写数据,并保持掉电不会丢失数据,可写可读可擦除,应该把数据写在哪里呢?

谢谢!

网友A:
FR系列是铁电的啊,所有的FRAM都可以擦写的,没用到的空间都可以当数据存储区。

网友:
你要先搞懂FRAM
是什么意思再来提问

网友B:
FRAM比EEPROM速度快,写入次数多。有了FRAM还要EEPROM吗。

网友C:
EEROM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MSP430FR系列采用铁电存储器,功耗更低,存储性能更好,可以自定义划分内部程序flash和eeprom数据存储区域

网友:
引用 网友A:
FR系列是铁电的啊,所有的FRAM都可以擦写的,没用到的空间都可以当数据存储区。

大队长多谢指教!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的方法是:用memory allocation窗口查看哪一块是一大片是0XFF的值,然后在上面存贮数据,但是我担心随着代码的增加,会覆盖掉存储的数据,还是只要存储了数据,编译器就会自动的不去覆盖这些地址的数据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先搞懂FRAM
是什么意思再来提问

感谢指教!原来铁电是这个意思,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AM比EEPROM速度快,写入次数多。有了FRAM还要EEPROM吗。

感谢版主!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的方法是:用memory allocation窗口查看哪一块是一大片是0XFF的值,然后在上面存贮数据,但是我担心随着代码的增加,会覆盖掉存储的数据,还是只要存储了数据,编译器就会自动的不去覆盖这些地址的数据呢?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C:
EEROM满足你的要求?

这么多回答,就你的回答最没营养,你能不能回答的靠谱一点呀?经常出去骑行不见你带一个媳妇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MSP430FR系列采用铁电存储器,功耗更低,存储性能更好,可以自定义划分内部程序flash和eeprom数据存储区域

感谢版主!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的方法是:用memory allocation窗口查看哪一块是一大片是0XFF的值,然后在上面存贮数据,但是我担心随着代码的增加,会覆盖掉存储的数据,还是只要存储了数据,编译器就会自动识别的不去覆盖这些地址的数据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版主!再请教一个问题:FRAM怎么指定某几个空白地址存放数据?我想的方法是:用memory allocation窗 ...

一般情况下可以通过总的可用存储空间除去生成的程序大小来确定存储空间中还剩余多少空间可用(也就是空白的),然后在这些空白的地方就可以用来存储数据了。如果后期程序还会再更改,程序的大小在增加,则要每次都需要重新确定可用的空白空间,以保证数据不会被覆盖。要指定某个空白地址的话,可以使用指针的方式就可以

网友:
如果不是用固定地址,只是用来存储数据的话,用官方的例子就行了,他会自动分配,不会与程序代码冲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多回答,就你的回答最没营养,你能不能回答的靠谱一点呀?经常出去骑行不见你带一个媳妇回来{:1_100: ...

我回答的这么关键,单身狗还不能出去骑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