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转变成位移

楼主:
信号我已经采出来了。加速度信号。我要把它转成位移。
大概的思路是什么?高通滤波?怎么知道该要那个频段的?用什么系统函数什么的,怎么确定的????
有没有人做过。。给个大概的方法我去模仿下哈!!!!!!!

网友:
传感器已经自带AD转换了

网友A:
“大概的思路是什么?高通滤波?怎么知道该要那个频段的?用什么系统函数什么的,怎么确定的????”
普通物理课上应该讲过吧?
加速度积分就是速度,速度积分就是位移。
需要确定的,是两次积分的积分常数。这只能从初始条件确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思路是什么?高通滤波?怎么知道该要那个频段的?用什么系统函数什么的,怎么确定的????”
普 ...

初始条件,不是零吗,从静止开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概的思路是什么?高通滤波?怎么知道该要那个频段的?用什么系统函数什么的,怎么确定的????”
普 ...

大哥,回答怎么那么随便吖。。怎么对信号分析,该怎么滤,怎么消误差呀

网友C:
正如maychang老师说的,加速度换算成位移(距离),需要两次积分。普通加速度传感器的内部采样频率在几百到几千赫兹,如果加速度和速度变化不是太大,采样频率是足够的,但是加速度传感器转换的精度不够高。做简单的分析是可以,做精确计算就不足了,误差会超过20%(以前曾经试过)。

另外如果没有合适的参考量,加速度积分后计算出的速度误差是无法校正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如maychang老师说的,加速度换算成位移(距离),需要两次积分。普通加速度传感器的内部采样频率在几百到 ...

我只测量2分米以内就够了,短距离的,精确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如maychang老师说的,加速度换算成位移(距离),需要两次积分。普通加速度传感器的内部采样频率在几百到 ...

版主,你怎么做的 能不能发我看下,有注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测量2分米以内就够了,短距离的,精确测量

不精确测可以试试,精度要求高就不要试 了。大概10年前加速度传感器刚出来时,想用它计算走路的距离,结果发现精确无法达到要求。

计算方法其实很简单吧,将采样结果保存下来,把积分运算变为离散量计算。具体的要去找了,时间有点久了,以前还是用8位单片机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精确测可以试试,精度要求高就不要试 了。大概10年前加速度传感器刚出来时,想用它计算走路的距离,结 ...

。。跟我看的一篇论文有点像。 。把奇异值趋势项去掉再积分,好吧好吧,再找找,matlab也得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初始条件,不是零吗,从静止开始的

“初始条件,不是零吗,从静止开始的”
首帖里面你可没说“从静止开始的”这句话。实际情况,从任何数值开始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回答怎么那么随便吖。。怎么对信号分析,该怎么滤,怎么消误差呀

“回答怎么那么随便吖。。”
我在网上回复从来没有随便过。
试考虑一质点匀速运动,那么加速度为零,但一段时间后位移很可观,尤其是匀速运动的速度比较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回答怎么那么随便吖。。怎么对信号分析,该怎么滤,怎么消误差呀

你还没有提到“直线运动”这个约束条件呢!
如果没有“直线运动”这个条件,更没办法确定初始条件了。须知加速度是矢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只测量2分米以内就够了,短距离的,精确测量

既然“只测量2分米以内就够了”,而且要求“精确测量”,劝你放弃使用加速度传感器的方案,直接测量距离(假定待测物体直线运动),比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方案要精确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只测量2分米以内就够了”,而且要求“精确测量”,劝你放弃使用加速度传感器的方案,直接测量距离( ...

不行,我测的是直线运动,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测位移非要搞个加速度侧位移。但这是老师给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测的是直线运动,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测位移非要搞个加速度侧位移。但这是老师给的要求

“但这是老师给的要求”
那就没法子了,只好按照老师的要求办吧

网友:
搞不定的,加速度会被噪声淹没,积分后误差会放得很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我测的是直线运动,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直接测位移非要搞个加速度侧位移。但这是老师给的要求

老师和老板不一样。
老师要你这么办,你说用直接测位移的办法更好,那可不行,不能毕业或者通不过答辩。
老板要你这么办,你说用直接测位移的办法更好,老板一定问你直接测位移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师和老板不一样。
老师要你这么办,你说用直接测位移的办法更好,那可不行,不能毕业或者通不过答辩。 ...

。。好像位移传感器成本比较高,而且环境因素有关吧。
我没用过 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位移传感器成本比较高,而且环境因素有关吧。
我没用过 不知道

位移传感器有很多种,分别适应不同的使用要求。
成本多少,那要看测量精度、物体的移动速度、接触式非接触式、使用的机械环境电磁环境气候环境……等等。
你的要求是20厘米范围直线运动。机械工业上(车工钳工铣工等)用来测量工件长度的游标卡尺就有数字式的(液晶显示),精度0.01毫米。至于使用环境,炼钢车间里面都可以使用。要测量范围大,有光电编码器加钢丝绳方式,测量范围可达几十米。要精度高,有干涉仪,精度可达0.1微米。

网友B(2017-01-26):
閻ц缍�
閹存牞鈧拷
濞夈劌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