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为什么我的AD16中没有design-update PCB decument

楼主:
为什么我的AD16中没有design-update PCB decument ,这一条
还有为什么我的Tool-Update from library总是Update不全,少更新了许多元件的PCB封装

网友:
你要要工程里新建一个或者添加一个PCB文件才行吧

网友:
谢谢,果然是这样,要先建一个PCB文件,谢谢

网友:
原理图和PCB图,库文件要加载到工程名下
类似一个技术部,生产部,财务部都是在某某公司名下一样

网友:
可以去看一下于博士的orCAD软件实操讲解

网友A:
“你要要工程里新建一个或者添加一个PCB文件才行吧”照这个做了还是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要工程里新建一个或者添加一个PCB文件才行吧”照这个做了还是不行呀

是什么不行,贴图上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要工程里新建一个或者添加一个PCB文件才行吧”照这个做了还是不行呀

同时打开原理图和PCB文件,且PCB文件要和原理图在同一个目录下,在原理图界面,再设计--Update PCB Docume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要工程里新建一个或者添加一个PCB文件才行吧”照这个做了还是不行呀

新建完需要保存后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