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有没有计数器的功能

楼主:
树莓派有没有计数器的功能

网友A:
是指什么样的计数器?如果是单片机里那种,树莓派跑的是Linux内核系统,和单片机不一样。
不知道lz是什么需求,简单的计数/定时功能可以用软件实现的。

网友B:
外部输入计数器么,写驱动吧,直接用肯定没有这个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指什么样的计数器?如果是单片机里那种,树莓派跑的是Linux内核系统,和单片机不一样。
不知道lz是什么 ...

哦哦    想做个计数中断来着   估计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输入计数器么,写驱动吧,直接用肯定没有这个设备的

这样好麻烦    增加了复杂性   果断放弃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