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救命,帮忙看看这个电压调节芯片的看门狗功能怎么使用

楼主:
Figure 6,Figure 7,Figure 8三个图哪个是用来计算看门狗的额,求大神能看的懂芯片资料的指点下,感激不尽,还有这个例子,谁能帮帮解释下,看的不是很懂,麻烦大神救命,不胜感激,这个看门狗为什么不是单片机内部定时器喂狗的那种,而是给看门狗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序列,不知道怎么判断去喂狗,求大神指点迷津,拜托大神了,

NCV8141 D2PAK U10.pdf

网友A:
硬件看门狗而已,MCU定时喂狗。超时喂狗它就复位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看门狗而已,MCU定时喂狗。超时喂狗它就复位MCU.

他这个好像不是定时喂狗,他这个是线性稳压芯片带看门狗功能,单片机给一个一定频率脉冲信号,芯片接收不到这个信号就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好像不是定时喂狗,他这个是线性稳压芯片带看门狗功能,单片机给一个一定频率脉冲信号,芯片接收不 ...

你那个定时脉冲就是喂狗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定时脉冲就是喂狗呀!

谢谢大神指点,那这个喂狗的最小时间就是图中公式计算的76ms吗,还有这个脉冲信号单片机是怎么编程发给NCV8141芯片,是通过定时器,还是PWM占空比编写,还有NVC8141这个时序图怎么编写程序去控制它实现看门狗,请大神再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件看门狗而已,MCU定时喂狗。超时喂狗它就复位MCU.

,很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