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感应放大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翻译成电流检测放大器似乎更合适一些。
另外,第一张图与第四张图中,运放的两个输入端搞颠倒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一个差动放大器,由于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都集成在芯片内,所以有较高的一致性,导致它有较高的共模抑制比。
最后一张图的正负输入端似乎也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