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库好奇怪。多了怎么办

楼主:
今天altium打开原理图库,右下角System打开原理图库1,莫名多了些元器件,然后SCH打开相同原理图库1,却并没有那些多的。好奇怪没为什么同1个原理图库打开之后,显示不同呢,怎么删掉System打开的库那些多的元器件,谢谢。

网友:
截图如下,是这里么?
这里就是右下角的system,这个是系统面板,,包含可以设置库,是管理菜单。

网友:
右下角System?
是库?
莫名多了些元器件?
楼主看清了是元器件?

网友A:
首先楼主怎么也得上个图说明一下。你的描述并不能让人确定怎么回事。很多关键点没描述清楚。首先,system打开原理图库?sch打开原理图库?这说法就有问题。其次,你所谓的两次打开的原理图库确认是同一个原理图库?是打开了原理图库吗?再次,你确认元件多了?你的原理图库是怎么来的?是利用绘制好的原理图也就是sch生成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楼主怎么也得上个图说明一下。你的描述并不能让人确定怎么回事。很多关键点没描述清楚。首先 ...

3l就是SYstem打开原理图库,你编辑原理图库不是用右下脚SCH打开的吗?
因为我重新导入了这个库,刷新,再打开这个库怎么可能不是同1个?确认无误是同1个
原理图库手绘的,SYS打开库,选择导入的原理图库,手绘的,多了1些不知道哪里来的元器件,然后我想打开SCH那删除掉可以找不到那些
所以我才疑惑谢谢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谢谢帮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System?
是库?
莫名多了些元器件?
楼主看清了是元器件?

恩是库,选择浏览我的原理图库,多了些元器件,个人手绘的所以清楚多了,而且浏览对比了,SYStem打开的元器件库可以浏览放置却不能删,我想去SCH编辑删掉多的,却找不到,所以想问下这是什么情况。绝对是同1原理图库删了重新到过还是1样。。。所以我很纳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库,选择浏览我的原理图库,多了些元器件,个人手绘的所以清楚多了,而且浏览对比了,SYStem打开的元 ...

截图过来看看
这里怎么能有那么多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是库,选择浏览我的原理图库,多了些元器件,个人手绘的所以清楚多了,而且浏览对比了,SYStem打开的元 ...

自己建的库文件的步骤是这样的

先建一个.PrjPCB工程文件,然后,在工程下新建.Schlib的元件库和.Pcblib的PCB封装库
然后,在这些建的库文件中,自己建立画库,修改库等等
再然后,打开你在设计的需要的的原理图或者PCB图添加这些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截图过来看看
这里怎么能有那么多库?

图下面,工程里面的库,SYStem打开和SCH打开同1个,因为SYStem打开多了些,才想去SCH编辑删掉,SYStem的元器件还有其他方式删掉吗我觉得这是同1个东西纳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l就是SYstem打开原理图库,你编辑原理图库不是用右下脚SCH打开的吗?
因为我重新导入了这个库,刷新, ...

所以说,楼主的建库的步骤是错的,根本没有建立库文件按8楼说的步骤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下面,工程里面的库,SYStem打开和SCH打开同1个,因为SYStem打开多了些,才想去SCH编辑删掉,SYStem的 ...

这个是右下角?你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建的库文件的步骤是这样的

先建一个.PrjPCB工程文件,然后,在工程下新建.Schlib的元件库和.Pcbli ...

SYStem打开就是design浏览库吗,好像1样,SCH就是打开库编辑,要钩上才能显示SCH Library,用的是altium10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右下角?你确认?

我说的是右下角打开,库在左边显示啊,而且你也可以改变这个视图上下左右都行,这不是重点。

网友C:
怎么能在这里出现很多库?

网友:
自己建的库文件的步骤是这样的

先建一个.PrjPCB工程文件,然后,在工程下新建.Schlib的元件库和.Pcblib的PCB封装库
然后,在这些建的库文件中,自己建立画库,修改库等等
再然后,打开你在设计的需要的的原理图或者PCB图添加这些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楼主的建库的步骤是错的,根本没有建立库文件按8楼说的步骤做

我是新建个工程,直接导入自己的库画图,我又不建库。习惯右下角打开SYStem库,选择库放置元件,多了些不想看到的元器件怎么删?打开工程里导入的库,相同的!却找不到那些想让我删掉的,清楚了吗?SCH library那个无所谓,勾上显示你编辑增删改查库的元器件界面,不勾上隐藏起来了。我用的altium10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网友C:
安装自己建的库文件,先知道自己建的库在哪里然后,添加
第6,7步骤,是自己哭在哪里,,7步骤是选择是元件库,是封装库,自己选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在这里出现很多库?

打开你的design浏览库,system单价选择库,感觉是1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新建个工程,直接导入自己的库画图,我又不建库。习惯右下角打开SYStem库,选择库放置元件,多了些不 ...

操作步骤不对

网友B:
哪里不对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里不对了请指教,,

自己建的库文件的步骤是这样的

先建一个.PrjPCB工程文件,然后,在工程下新建.Schlib的元件库和.Pcblib的PCB封装库
然后,在这些建的库文件中,自己建立画库,修改库等等
再然后,打开你在设计的需要的的原理图或者PCB图添加这些库

网友C:
请告诉你的库文件名是什么,库在哪个文件下?怎么添加的?为什么非要在右下角添加?
如何添加库,17楼已经给你画了路线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装自己建的库文件,先知道自己建的库在哪里然后,添加
第6,7步骤,是自己哭在哪里,,7步骤是选择是元 ...

我问的不是这个,当你导入你的库,画原理图时,你习惯打开能编辑的库,也就是SCH LIbarary打开放置元件;
我习惯浏览库的方式,当然导入了也就是design 浏览库跟SYStem1样,放置元器件,但不是同1个库吗?我浏览却多了其他都在,想编辑找不到问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不是这个,当你导入你的库,画原理图时,你习惯打开能编辑的库,也就是SCH LIbarary打开放置元件; ...

我这里,只知道,按AD软件的步骤操作,,
你的操作方式,我没有搞过,希望你自己深入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告诉你的库文件名是什么,库在哪个文件下?怎么添加的?为什么非要在右下角添加?
如何添加库,17楼已经 ...

导入方式跟你一样,右下角sytem是,选中你的原理图会多出1个design菜单选择浏览库,右下角只是显示隐藏个人习惯快些,我从来没问过如何添加库谢谢?我问的是我出现bug了,浏览库想删的,去编辑里找不到,难道是用的软件版本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