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有意思的电阻超导现象

楼主:
      各种金属导体中,银的导电性能是最好的,但还是有电阻存在。20世纪初,科学家发现,某些物质在很低的温度时,如铝在1.39K(-271.76℃)以下,铅在7.20K(-265.95℃)以下,电阻就变成了零。这就是超导现象,用具有这种性能的材料可以做成超导材料。已经开发出一些“高温”超导材料,它们在100K(-173℃)左右电阻就能降为零。
     如果把超导现象应用于实际,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好处。在电厂发电、运输电力、储存电力等方面若能采用超导材料,就可以大大降低由于电阻引起的电能消耗。如果用超导材料制造电子元件,由于没有电阻,不必考虑散热的问题,元件尺寸可以大大的缩小,进一步实现电子设备的微型化。

网友:
高温常压超导材料还没出现吧

网友A:
“电阻”的超导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的超导现象?

可能是题目不太合适
电阻就变成了零,这就是超导现象
电厂发电、运输电力、储存电力等行当还是很需要超导材料

网友:
    超导并非零电阻, 实际电阻大约比常温小4-6个数量级, 故相同温升下理论电流密度可以比常温大2-3个数量级, 高压输电用的3公分粗的钢芯铝绞线, 电流密度大约1A/mm2, 输送400A的电流, 每公里损耗12KW, 3相三线共计36KW,  若用超导体来实现这个功耗的话, 直径0.3-1mm就够了, 但显然, 这个直径得不偿失, 线损并没有减小, 反而还要投入制冷的能耗, 得不偿失.
将超导体截面积提高一个数量级, 线径1-3mm, 线损下降为原来的10%, 制冷能耗小于90%, 才可能节能, 也就是说制冷功率小于32.4KW, 这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关于超导发电, 超导体除了有一些很小的电阻之外, 还有一个临界磁场, 当超导体表面的H达到一定的程度, 这部份导体就会失去超导效应, 变成普通导体, 然后超导体与普通导体的分界面也随着失去超导效应, 整个超导体瞬间变成普通导体, 与高于临界温度一样, 发生"瞬熄", 一跟超导体导线的电流也许可以比较大, 但制成线圈的话, 所有的匝电流相等, 产生的磁场全部作用在最外层的匝, 这些匝的导体表面磁场决定了整个线圈能否处于超导状态, 因此, 超导体用于线圈, 电流并不是很大, 目前也就在普通线圈的基础上, 提高了不到1个数量级多一些, 普通铜线绕制的空芯充磁线圈, 在10KW的脉冲驱动功率下, 可产生5特斯拉的磁场, 但12万倍的脉冲功率去驱动超导线圈, 却只能产生20倍的磁场, 原因就是铜线线圈可以密绕, 但超导线圈匝间距必须拉得很开.
    另外,发电机定子线圈承受着很大的电磁力, 细小的超导线圈强度不够, 面临很大的工艺结构问题. 不过, 超导体若用应于发电机到升压主变的母线, 却是很不错, 700MW的机组, 输出电流达3*13000A, 三峡电站有32台这样的机组, 母排总电流3*41.6万A, 很壮观的(我也没见过), 当然了, 是分散分布的, 不可能集中.

网友:
1万安是个什么概念呢? 据说附近的锤子,螺丝刀工具什么的都得用绳子绑起来, 不然都往别的金属或母排飞, 这也是传闻, 没亲眼见过.
不过, 强电流附近空气中的磁场却是可以计算的, 1万安1米外大约20高斯, 是地磁的50-100倍, 生铁的相对磁导率400, 两把铁锤靠近就是两块大磁铁, 而且相临两端永远是异性端相吸. 同时, 离导线越近磁场越强, 所心铁块也可能往母排上飞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