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 ADC12采样问题

楼主:
在调试msp430f5325的ADC12模块,采用的是顺序通道单次采样、ADC12时钟源为SMCLK(10M)3分频,定时器B的OUT1触发采样,采样定时器的采样保持时间设置为ADC12SHT0_4和ADC12SHT1_4,中断方式,发现每次采样的结果波动比较大,请问高手大概是什么原因?
ADC程序如下:

void AdcInit(void)
{
    P5SEL |= BIT0+BIT1;      // 开启P5.0--Veref+、Veref-功能
    P6SEL |= BIT0+BIT1+BIT2+BIT3+BIT4+BIT5+BIT6;
    //A0、A1、A2、A3、A4、A5、A6 ADC功能使能
    P7SEL |= BIT0+BIT2+BIT3;       //A12、A14、A15 ADC功能使能
    ADC12CTL0 &= ~ADC12ENC;    //ADC12转换禁止,更主要的是为了保证某些位
                               //的初始化正确,部分位只有在该位为0时,才可初始化
    ADC12CTL0 |=ADC12SHT0_4+ADC12SHT1_4+ADC12ON+ADC12MSC;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_0+ADC12SHS_3+ADC12SHP+ADC12DIV_2;
    ADC12CTL1 |= ADC12SSEL_3+ADC12CONSEQ_1;
    ADC12CTL1 &= ~ADC12ISSH;    //采样保持触发信号同相位
    //ADC12CTL2 |= ADC12TCOFF+ADC12RES_2;
    ADC12MCTL0 |= ADC12SREF_2+ADC12INCH_0;//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0*/
    ADC12MCTL1 |= ADC12SREF_2+ADC12INCH_1;//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1
    ADC12MCTL2 |= ADC12SREF_2+ADC12INCH_2;//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2
    ADC12MCTL3 |= ADC12SREF_2+ADC12INCH_3;//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3
    ADC12MCTL4 |= ADC12SREF_2+ADC12INCH_4;//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4
    ADC12MCTL5 |= ADC12SREF_2+ADC12INCH_5;//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5
    ADC12MCTL6 |= ADC12SREF_2+ADC12INCH_6;//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6
    ADC12MCTL7 |= ADC12SREF_2+ADC12INCH_12;//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12
    ADC12MCTL8 |= ADC12SREF_2+ADC12INCH_14;//选择基准电压为 VeREF+和AVSS、通道14
    ADC12MCTL9 |= ADC12SREF_2+ADC12INCH_15+ADC12EOS;
    ADC12IE |= ADC12IE9;                // Enable ADC12IFG7 interrupt
    ADC12CTL0 |=ADC12EN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

#pragma vector=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ISR (void)
{
    ADC12_results[0]=ADC12MEM0;
    ADC12_results[1]=ADC12MEM1;
    ADC12_results[2]=ADC12MEM2;
    ADC12_results[3]=ADC12MEM3;
    ADC12_results[4]=ADC12MEM4;
    ADC12_results[5]=ADC12MEM5;
    ADC12_results[6]=ADC12MEM6;
    ADC12_results[7]=ADC12MEM7;
    ADC12_results[8]=ADC12MEM8;
    ADC12_results[9]=ADC12MEM9;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sampling/conversion
}

网友A:
每次采样的结果波动比较大,有多大。把一串连续的采样结果发出来, 用示波器采集同一时段的波形。比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采样的结果波动比较大,有多大。把一串连续的采样结果发出来, 用示波器采集同一时段的波形。比较一下。

好的,,谢谢

网友:
建议先确定是不是电压不稳,先以一个固定电压采样,看看波动大不大,确定唯一变量对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