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是那么好设计的,来说说那些电源爆炸的事儿

楼主:
要想成为一个电源设计大师,缺不了动手实践,而实践有风险,在实践过程中你可能随时冒着被boom的危险~~

心疼被boom的小伙伴们3S。。。

电源不是那么好玩的,看看今天三星直播,note7爆炸也是因为电池设计上出了问题。

提到玩电源被炸的那点事儿,玩过的可能都能触动一两个故事。

管管先来说一个,在我还不是ee管管之前,我在一个公司“打杂”。有一天我们老大叫我做电池充放电测试。好吧,没睡好,电池正反面接反了,瞬间冒烟,吓的我赶紧跑。幸好条件反射先把电源给关了才跑的,不然我可能已经被打死了。。

小伙伴们也来分享分享你们被boom的经历吧!!

网友:
4个18650并联,我用杜邦线直接了了1欧的功率电阻接上的瞬间杜邦线就冒烟了,吓得我赶紧把开关关了,幸好机智的我接了个开关,(真佩服自己)事后一看杜邦线的外皮都烧焦了

网友:
我只爆过电容,电池没爆过,太危险了,不过短路过,是锂离子电池还是电容来着,瞬间引脚的金属片发烫,我的手像被针扎一样,然后就扔了。

网友:
长方体裸镍氢电池曾经短路过,烫手了才发现,果断扔 。。。

网友:
以前我手机里面的锂电池把正负极故意短路了,赶紧扔掉。结果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爆炸。不过这玩意儿弄不好也会有危险。

网友A:
有一次,需要把100个5号干电池串联。我把100个干电池用硬纸板隔开,再捆绑成10*的方块,然后每隔一个间隔焊接一条短导线。
旁边一位说:“太麻烦了!你不会先焊一条长线再剪断?”

网友:
前些年自己做了个线性电源,滤波处并了个大个的耐压10V轴向的钽电容,后来又改动,电源输出20伏,忘记换了,结果听到了一声爆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需要把100个5号干电池串联。我把100个干电池用硬纸板隔开,再捆绑成10*的方块,然后每隔一个间隔焊 ...

good ide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需要把100个5号干电池串联。我把100个干电池用硬纸板隔开,再捆绑成10*的方块,然后每隔一个间隔焊 ...

有时侯, 外行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如说跟据这个旁边人的建议, 可以将电池分十排, 每一排10只, 一正一反依次排列, 下一行反过来排. 先用一根裸线从最上排到最下排以弓字形全焊起来, 然后将2-3,4-5,6-7,8-9列间的线全简断, 然后X或Y方向翻过面来, 再用裸线依次将第2,3,6,7,10列全串起来, 再把第2-3,4-5,6-7,8-9行间剪开, 到这里已经完成了80%的工作量, 最后再用短线连接第1,4,5,8,9列的第2-3,4-5,6-7,8-9行依次连接, 如此只需再焊20条短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侯, 外行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如说跟据这个旁边人的建议, 可以将电池分十排, 每一排10只, 一 ...

那次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焊接的:电池分十排, 每一排10只, 一正一反依次排列。不过没有焊接弓字形,而是焊接十条裸铜线,每排一条(漆包线刮去漆),因为弓形要第一排从左向右,第二排从右向左,不方便。十排焊接好之后剪断成50条短线,翻过来继续焊。
那位老弟现在中山市一家做家用电器的公司,昨天我们还互发微信拜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次我差不多就是这样焊接的:电池分十排, 每一排10只, 一正一反依次排列。不过没有焊接弓字形,而是焊接 ...

马化腾曾说过一句话: 如果微信不是腾讯做的话, 那么腾讯就完了, 看来此言不虚, 张老打死不用QQ, 却也用起了微信,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马化腾曾说过一句话: 如果微信不是腾讯做的话, 那么腾讯就完了, 看来此言不虚, 张老打死不用QQ, 却也用起 ...

微信是被老伴强迫使用的,刚开通几个月。哈哈!否则我用的手机还是80元的老年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微信是被老伴强迫使用的,刚开通几个月。哈哈!否则我用的手机还是80元的老年机。

我父亲到现在还不肯用智能机, 还在用落鸡亚. 我岳父看小侄女跟我老婆用微信视频, 忽然要赶新潮 我在京东上给他订了一个5000mAH的待机王, 这几天玩的不亦乐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时侯, 外行的意见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比如说跟据这个旁边人的建议, 可以将电池分十排, 每一排10只, 一 ...

焊接那100个干电池,是因为那时用PC机采集并纪录数据。客户突然提出要求:交流掉电后PC机还要纪录60秒。
当时很急,我只好买100个干电池串联起来,再串联一支二极管,经一个继电器接到PC机电源的滤波电容两端。再做一块小板,交流上电继电器闭合,交流掉电后延时90秒关掉继电器断开电池同时小板断电。
本来成品打算改蓄电池并且加上充电电路的,结果这个产品黄了,后备电源当然也就不必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那100个干电池,是因为那时用PC机采集并纪录数据。客户突然提出要求:交流掉电后PC机还要纪录60秒。
...

搞不好可能是买了航嘉的UPS功能PC电源了, 内置有8只镍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不好可能是买了航嘉的UPS功能PC电源了, 内置有8只镍氢电池

哦,不是。那时的PC机CPU是486,买主板买内存买显卡买电源自己装的。
本来没有交流掉电的要求,客户临时提出来的。

网友:
第一次画开关电源板,上电,就炸了,莫名其妙地炸了,
后来发现原来管子装反了.
现象是直接芯片开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