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定板子层数

楼主:
pcb图是看顶层和底层中间有多少层判定板子层数吗?如果只有实物怎么判断有多少层啊?

这是4层板吗?

这是4层板吗?

网友A:
四层板,从左到右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四层板,从左到右数

谢谢,如果没pcb图呢看得出吗。

网友:
PCB的话两层看PCB是可以看出来的,多层的是很难看出来的,多层板子放在光下看,据说有经验的可以看出来(估计也就是4层),我是看不出来,

网友:
顶层和底层都没有铜的地方如果有的地方不透光说明大于2层

网友:
过孔一面有线另一面什么都没连接 一般大于2层

网友:
多层板要打切片看啊

网友:
透光看无覆铜的区域,一般多层板会布置大面积地层和电源层,导致无覆铜区域呈不透光的黑色,而双面板只要不是用了黑色阻焊层则是有点透光的。另外根据大管脚数的元件密度和引出线也可辅助判断,但多层板具体的层数无法靠此法判定。

网友:
是说做好之判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