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软件推荐!

楼主(2017-01-23):
eda软件推荐!
PCB设计软件,有没有适合配置低的电脑带的动的
软件

网友A:
你找软件的低版本的就好啊。再说了你口中的低配配置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我的笔记本y460已经工作了7年多了。软件Altium Designer用着还是可以的。不过AD的话要注意分辨率。
用pads 用allegro应该都还是可以的。我之前在这个机子上装过allegro。不过换系统删掉了现在没有装

网友:
其实ad就行
如果网络好的话,还有就是用一些免费的在线设计PCB的那种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