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4121恒流控制器的应用

楼主:
按照经典电路焊接板子为什么发挥不了片子恒流控制的功能?与DS上给的公式计算不符,采样电阻有什么要求?但是可以PWM控制,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
PT4121的采样电阻是由芯片的最大电流决定,因此这个采样电阻有功率要求。

实际上这个采样就是设定最大输出电流,实际PCB设计时,为可调电流的方便,一般可以设计2个电阻并联方式
这个电阻靠近Vin和CSN脚,还有二极管要用肖特基,电感要用功率电感。

网友A:
采样电阻有阻值要求吗?因为我不需要太大电流,所以我用2欧采样电阻有影响吗?电阻是直插的,不会靠太近,这个距离有什么影响呢?别的二极管、电感是满足要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电阻有阻值要求吗?因为我不需要太大电流,所以我用2欧采样电阻有影响吗?电阻是直插的,不会靠太近, ...

电流不大也要考虑电阻的功率是否够
PDF有电流计算公式
下面图片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大也要考虑电阻的功率是否够
PDF有电流计算公式
下面图片参考一下

谢谢,我有这两个图,Iout=0.2/Rs,电阻功率够吧,不够不就冒烟了吗

网友B:
电阻消耗功率大于额定功率,温度就会超过正常范围,可能就会冒烟了,直至断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消耗功率大于额定功率,温度就会超过正常范围,可能就会冒烟了,直至断开

对啊,我那个没有冒烟,所以应该符合要求,现在我换了一个电路,用一个NPN三极管驱动MOS管,直接接可以吗?还是配合电阻啊?有没有电路图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我那个没有冒烟,所以应该符合要求,现在我换了一个电路,用一个NPN三极管驱动MOS管,直接接可以吗 ...

PT4121能用就用吧

驱动LED的芯片很多,做的什么东西根据自己需要选就行,一般按照好好看芯片说明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消耗功率大于额定功率,温度就会超过正常范围,可能就会冒烟了,直至断开

看到你前一段时间发的一个关于开关电源MOS驱动电路的帖子不错
我这里输出pwm的IC输出电压只有3.3V直接控制MOS管估计不行,直接加一个三极管可以吗?您可以给一个好的电路建议吗?最好是有值表明的,我看您的帖子里,原理很好选值还希望您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4121能用就用吧

驱动LED的芯片很多,做的什么东西根据自己需要选就行,一般按照好好看芯片说明就可 ...

恩恩,但是那个发挥不了芯片的作用,我是按手册来的,所以现在换了一个思路就是刚给您回复的

网友:
这个电路应用的比较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