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GPIO上拉电压不足问题,求解!!

楼主:
本人用STM32L073的Nucleo板子,现在用GPIOC的0~7的管脚输出,控制MOS管。
管脚模式设置为OD,内部上下拉关闭,每个管脚都外部接4.2V上拉的1K电阻,结果发现其他管脚都输出正常有4.2V左右,而GPIO0这个管脚输出只有2.3V左右,我把其他外部接线跟GPIO0的接线互换,GPIO0管脚上的接线还是会同样的出现电压只有2V多的问题,因而排除了外部接线的问题,我怀疑问题可能出在代码或者板子内部,但0~7的管脚输出代码设置是统一设置的,而我搜索了一下整个工程代码,其他地方也没有用到GPIO0这个管脚的,我就奇怪了,到底是咋回事呢?哪位大神知道,请赐教!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OD;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网友A:
你上拉4.2V有问题,得确定引脚是否支持5V,如果不支持会烧坏MCU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不要随意的接4.2v的上拉,至少要看看datasheet,保证这个gpio都是5v容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上拉4.2V有问题,得确定引脚是否支持5V,如果不支持会烧坏MCU

我在外接上拉电压时,已经查过手册了,管脚是FT的,也就是可以容忍5V输入的。
关键让我费解的事,其他管脚都没问题,为啥偏偏这一个GPIO0的管脚拉不起来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外接上拉电压时,已经查过手册了,管脚是FT的,也就是可以容忍5V输入的。
关键让我费解的事,其他管 ...

这样的话,我建议你用stm32CubeMX单独拉出来,然后单独配置,看看IO的电平是否正常。

网友:
电路上是不是接了其它东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外接上拉电压时,已经查过手册了,管脚是FT的,也就是可以容忍5V输入的。
关键让我费解的事,其他管 ...

是否有这样的可能,这个IO的复用功能默认是打开的

网友:
开漏模式

网友:
注意看手册,注意该IO与其它IO的区别,尤其是该管脚是多用途的需格外留意其上电默认态。

网友C:
先不上电,测一下GPIO0对地的电阻。看看硬件是否正常。还可以把它设成推挽输出,不接外部上拉,看看电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不上电,测一下GPIO0对地的电阻。看看硬件是否正常。还可以把它设成推挽输出,不接外部上拉,看看电压电 ...

按你方法,测了一下GPIO0对地的电阻,700欧出头,其他管脚也对比测了,都是750欧~790欧这个数值,这能说明管脚坏了吗?
设置成推挽输出管脚电压是没问题的。

网友:
我现在换了块L053的板子,同样的程序代码,现在运行正常,我去,虽然问题解决了,但原因不明,还是不知道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