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鈊类线圈

楼主:
铁鈊类线圈的绕线方法有2种一种是  排绕  还有一种是蜂房式绕线       请教在同样的参数 线经  圈数  下  哪种绕线方式优越性高点···  蜂房绕线方法可以用在铁鈊类线圈上面吗??

网友A:
蜂房式绕法可以用于铁芯线圈,但现代很少使用这种绕法。
另外,绕线方法不止这两种,还有很多种。

网友:
绕线方法有多少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房式绕法可以用于铁芯线圈,但现代很少使用这种绕法。
另外,绕线方法不止这两种,还有很多种。

目前电磁铁鈊线圈的绕线方法最常用的是哪些  绕线方法    师兄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电磁铁鈊线圈的绕线方法最常用的是哪些  绕线方法    师兄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

电磁铁通常采用最简单的平绕方式,这种绕法简单且窗口利用率高。
有什么问题,论坛里面发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