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SR的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引脚1,2 是被控制端(DC),引脚3,4是控制端 (DC)。引脚1,3电压24V,引脚4是控制信号,电压0V或者24V。 引脚2是负载端,楼主的问题是要检测这个SSR是否有问题,引脚2有无负载会不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

网友A:
按输入要求给出控制信号,输出侧可以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不过有些SSR的输出侧要求足够的电压,那二极管挡就不行了,需要按SSR的手册给出的参数加电源和负载,负载用合适的电阻即可,用万用表测电阻两段的电压即可获知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输入要求给出控制信号,输出侧可以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挡测,不过有些SSR的输出侧要求足够的电压,那二极 ...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是前两天遇到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引脚4电压变化来控制Pin 1&2之间的通断,是这样吧。假设这个SSR是常开的设置,引脚1和引脚3常有24V DC,那么当引脚4电压变化之后,引脚2的电压也会随着变化。可是在有无负载的情况下,检测的结果不同。引脚电压变化如截图所示,我的问题是负载为什么会对检测结果有影响?

引脚电压测试

引脚电压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的回复,这个是前两天遇到的问题。正常情况下,引脚4电压变化来控制Pin 1&2之间的通断,是这样吧 ...

这个需要先弄清楚该SSR的输出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