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sorTile评测】+ 玩玩官方的USB CDC数据输出历程

楼主:
经过一天的奔波劳累,终于在中午回到家了,今天下午花了些时间去官网扒资料。当拿到每一款开发套件时,都要先跑跑例程,先先入为主,通过查看STEVAL-STLKT01V1的原理图可以知道,板子上有USB转串口的电路,是用USBLC6-2P6芯片把USB数据转为串口数据。如下图:

这样就可以用一根USB供电和输出串口数据,挺方便调试的。官方有提供的USB转串口输出demo,工程位置如下图:注意要用KEIL 5版本打开
然后下载代码到芯片,下载方法可以随便用一个nucleo板子上自带的Stlink V2仿真器进行烧写,方法有坛友分享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下载完代码并运行程序后,电脑就会多出两个不明的端口,如下图所示:
很明显是缺少驱动了,通过翻看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oftware package for STEVAL-STLKT01V1 based on STM32Cube手册后,找到了下载驱动的链接:
安装完软件后,要在软件的安装目录下安装这个驱动,如下图:
当安装完USB驱动就可以正常识别出来了,如下图:
接着按照手册设置串口的参数,参数设置如下图:
我这里习惯SecureCRT串口软件,当程序下载完后,驱动安装上,接上USB,设置好串口参数,就可以在看到SensorTIle核心板上加速度,陀螺仪,磁场和温湿度数据输出了,输出的数据如下图:
要用到的USB CDC驱动:
要用到的手册:
要用到demo sdk

网友A:
这个USBLC6-2P6芯片并非是usb转串口的芯片,而是一个usb的静电抑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USBLC6-2P6芯片并非是usb转串口的芯片,而是一个usb的静电抑制器

我以为是,我也发现了,原来是用来抗干扰用的

网友:
那USB转串口的芯片在哪里呢呀

网友B:
他这个数据是怎么一种格式,直接读出来的没有任何处理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这个数据是怎么一种格式,直接读出来的没有任何处理的吗

和串口的方式不一样,虚拟usb口嘛,尝试了一下,经过焊接SB之后,真实的串口也有信号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