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后的3.3V和加上三极管的3.3V有什么不同?

楼主:
在摸索无线模块和指纹模块想知道降压后的3.3V和使用三极管上的3.3V有什么不同?

其中vi指的是3.3V还是电源5V?
U+,U-需要接吗?

网友A:
什么是“降压后的3.3V”?
什么是“加上三极管的3.3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降压后的3.3V”?
什么是“加上三极管的3.3V”?

降压就是从电源5V降到3.3V使用
加上三极管出来是3.3v信号电压
这是我自己理解,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更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降压就是从电源5V降到3.3V使用
加上三极管出来是3.3v信号电压
这是我自己理解,希望有人能告诉我更准确 ...

这两个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你都不说清楚,别人怎么回答。像供电电源这种,范围,手册是有说明的,好好找找

网友:
楼主的描述是错误的,还是上图吧,否则没人明白你想说什么。

网友:
你要用什么呢?3.3V本来不就是一个电压的值吗?难道还有不同。唯一不同的可能电源电源降压下来的能提供的电流可能大点,你从其他芯片出来的3.3V或许会有功率限制。相对于电源直接给的可能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