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时钟跑飞

楼主:
用定时器做了一个点灯程序,间隔0.6s闪灯,但是经常上电的一刻出现速度更快的闪灯,然后持续几秒之后不再闪保持常亮或者回复正常的0.6s闪灯。尤其低温环境下更明显,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参考官方的28335定时器和gpio的例程

网友:
“时钟跑飞”的可能性很小,“程序跑飞”的可能性比较大。
防止程序跑飞,首先做好电源去耦,其次芯片的各输入输出引线尽量防止外部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