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flash擦除问题

楼主:
软件环境:IAR for MSP430 5.5.2
芯片:MSP430F449
有一个外部输入脉冲触发单片机P1中断,在中断中计数,如果这个时候程序中药擦除flash,则会影响外部中断。能不能在擦除过程中依旧响应中断,所有中断。
需要在擦除flash的时候中断开启,449手册中提到有两种擦除方式,一种是RAM中擦除,一种是从Flash中擦除!

网友:
FLASH擦除时中断请求会被记录,但不会立刻响应,需等到擦除完成后才响应,这是一种运行保护机制。如果应用不准许中断相应被延迟,那么应避免在中断使能时进行FLASH擦除操作。类似的,FLASH写入也会有同样问题。

网友:
FLASH擦除不响应中断是正确的,为了保护系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