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的BLE驱动

楼主:
 国外网友使用python编写的ST BLE驱动。

网友A:
湿度107%?什么地方弄错了吧?不是不会超过百分百的吗?顺便说,这些传感器怎么做校准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湿度107%?什么地方弄错了吧?不是不会超过百分百的吗?顺便说,这些传感器怎么做校准的啊?

湿度107%,的确有问题,这是从官方论坛转的图。

传感器校正是个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传感器原理不一样,校正方式也不同,最简单就是找标准源进行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