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和线性汇编语言的混合编程

楼主:
线性汇编语言基本格式与汇编语言相同,它必须是ASCII码文件,扩展名必须是“.sa”,用作汇编优化器的输入文件。C语言中的低效率段可用线性汇编代码重写,再用汇编优化器优化,提高代码效率。(尤其是大循环中需要重复执行的函数,使用线性汇编编写可提高效率)。
    c和线性汇编混合编程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让线性汇编语言产生的代码满足C语言的调用约定,所谓C语言的调用约定是指如何将传递参数放在寄存器中,如何保存和恢复寄存器之类的C编译器生成代码的规则。
    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通过使用.cproc和.endcproc自动完成。汇编优化器会在.cproc和.endcproc语句处生成满足C调用的约定入口代码和出口代码。汇编优化器会自动保留使用过的寄存器,并在.return语句处正确的将返回值放到寄存器A4中。
    下面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线性汇编程序,一个是C语言主程序。

线性汇编子程序add2.sa
.global _add2
_add2:  .cproc a,b
.reg sum
ADD a, b, sum

.return sum
.endcproc

C主程序 main.c
int add2(int a ,int b);
void main()
{
    int c;
    c = add2(3,4);
}

    在线性汇编程序add2.sa中首先用.global伪指令声明_add2这个全局符号,否则C语言和线性汇编程序将无法连接到一起,.cproc和.endcproc这两个伪指令之间的内容是汇编优化器所处理的内容,.cproc语句行使用_add2作为该汇编子程序的标号,因为在C语言程序编译生成的.obj文件中约定在函数名前加下划线,所以汇编子程序的标号也要加下划线,否则程序无法联系到一起。在最后用.return语句将结果返回给调用程序。
    在主程序中首先要声明add2()函数,并且函数参数和返回值类型要与程序定义的一致,这样才可以保证调用的正确性。
    在CCS中添加这两个文件即可混合编程。

网友:
“线性汇编语言”,其中加上线性是什么意思呢?希望楼主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