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成为电源版高手高手高高手

楼主:
凡涉及有变压器的产品的问题, 统统作: 极有可能是变压器设计不良... 类似的回复

网友:
在所有元件中,电感(包括变压器)是偏离理想最大的。换句话说,是最不理想的。

网友A:
不曾自己设计并且亲自动手绕制过几个(最好几十个)变压器,不可能成为电源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曾自己设计并且亲自动手绕制过几个(最好几十个)变压器,不可能成为电源高手。

自己绕的变压器和买的成品变压器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或者说自己绕的变压器会比买的成品变压器有绝对的优势吗?怎么绕制一款好的变压器呢?

网友:
跟楼主学习了,以后也可以装一装回答别人的问题了

网友C: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玩笑, 但绝对不仅仅是玩笑. maychang说的对, 如果没亲手绕过几个甚至几十个变压器, 那看再多的书, 做再多的仿真, 也还在大门外徘徊.
@白丁 要抓住机会, 趁别人一发贴, 就赶紧在2楼回答, 后续的人你一言我一语, 最后十有八9果真是变压器的问题, 然后就会有人跟贴: 古二真! (自古真相在二楼), 久而久之, 不管你真懂还是假懂, 反正8成的人觉得你高深莫测, 大虾之路便大功告成

网友:
模电套路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的变压器和买的成品变压器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或者说自己绕的变压器会比买的成品变压器有绝对的优 ...

我举个例子。
轴向引线金属膜电阻,按照功率分几个等级,按照电阻值又分成若干等级(例如E24系列)。CBB电容,按照耐压分几个等级,按照容量又分若干等级。
除了小功率工频变压器以外,开关电源变压器就见不到按照某项参数分等级的成品在市场上出售。这里小功率工频变压器指的是电子市场卖的初级220V,次级6V、9V、12V……容量3W、5W……的变压器。
所谓高手,是指变压器设计得恰到好处,既能够满足使用要求,又没有丝毫浪费。要达到这个程度,非对开关电源的各部分以及各项参数(工作频率、效率、散热……)之间的关系还有互相之间的影响非常熟悉不可。例如两个开关电源,同样是交流220V输入直流500W输出,一个输出电压24V,另一个输出电压5kV,所使用的变压器铁芯大小肯定不同,绕法也不同。后者要用更大的铁氧体铁芯,更注意绕组的绝缘甚至需要灌封以防止发生电晕。由此,很可能变压器绕组的结构也不同。一般的变压器生产厂家是做不到这些的,除非你把各绕组线径、绕法、绝缘、绕组的排列方式、引脚的排列方式、引线的处理方式……等等都向变压器生产厂家交代清楚,只是让厂家给你绕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绕的变压器和买的成品变压器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吗?或者说自己绕的变压器会比买的成品变压器有绝对的优 ...

以前见到一篇文章,作者仅仅是把很普通的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绕组排列顺序和绕向改了一下,就大大减少了EMI。那确实是把反激变压器工作吃透了,确实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到一篇文章,作者仅仅是把很普通的反激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绕组排列顺序和绕向改了一下,就大大减少了 ...

cmg老郭?

网友:
调节绕组分布抑制EMI的知名高手, 我知道的有福大的陈为教授, cmg, 另外还有一个在台达任磁性元件主任, 叫啥忘了. 其他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玩笑, 但绝对不仅仅是玩笑. maychang说的对, 如果没亲手绕过几个甚至几十个变压器, 那看再 ...

呵呵,“高手直通车”

网友:
不是cmg。文章作者是个华人,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某公司担任工程师。我忘记他姓名了。

网友:
确实电源变压器的说法挺多 比较容易出现设计的问题

网友:
本楼以上,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