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9 怎么这样的做出拼板文件

楼主:
AD09 怎么做出下图样的拼板文件?祝福大家新春快乐,万事如意,财源广进!美女更加美丽,帅哥更加帅!

网友:
ad9 好久没用了,你看能不能生成gerber,把它发给制板厂,清楚准确描述拼板方式,他自己就能拼。
有一个问题,这样拼板,有的板只有一侧是和外边相连的,其他三个方向没有支持力,板子容易下垂,变形,不能向上提供稳定的支持力,焊接时,容易出问题

网友A:
我们只要出拼板样式文件,但在拼板时,用粘贴的话怎么做到间距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只要出拼板样式文件,但在拼板时,用粘贴的话怎么做到间距一样

这样的PCB边框图,属于非标准几何图形
应该是在AUTO CAD等图中,画好一个单元模块后,然后 平移,镜像其他单元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