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热开水壶 不加热 ?

楼主:
见附图一,插上电源后,指示灯亮 。可是 不加热。
见附图二,打开后,测量 A B两点不通;C D两点 通。

初步分析:
因 指示灯 和 加热管 是并联的,且 接头处 良好。因此,应该是 加热管 坏了。
因为 没有找到 加热管,所以 不能确定。

因此 ,发帖 求助!还望 前辈、大侠指点 !

非常感谢!

附图一

附图二

网友A:
我的一个这样的水壶也是电热管坏了,经过测量开关线路什么的都没有损坏,最后就剩个电热管

网友:
我那个水壶两年内保修,给换新的,我那个就是在两年零十天坏的,厂家算计的真实精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个这样的水壶也是电热管坏了,经过测量开关线路什么的都没有损坏,最后就剩个电热管

谢谢版主 !

看来,电热管 坏了 就没救了,对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 !

看来,电热管 坏了 就没救了,对吗 ?

这样的电水壶在某宝几十块钱就可以包邮买一个,再买一个吧,我曾经想买个电热管,结果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型号的

网友C:
加热管是点焊在壶底上的。即使找到同样的加热管,也很难拆下损坏了的加热管换上新的。

网友D:
这种结构,加热管坏了就只能报废,买新的吧。某东打特价时三十多的都有,五六十能买到很不错的。在本站多发帖、多参与活动赚点E金币,弄个新壶轻松的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水壶在某宝几十块钱就可以包邮买一个,再买一个吧,我曾经想买个电热管,结果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 ...

恩恩,谢谢版主 !

已经 买新的了,只是 想弄清楚 坏的原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管是点焊在壶底上的。即使找到同样的加热管,也很难拆下损坏了的加热管换上新的。

谢谢 maychang 老师 !

换新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种结构,加热管坏了就只能报废,买新的吧。某东打特价时三十多的都有,五六十能买到很不错的。在本站多发 ...

谢谢 chunyang 老师 !

已经买新的了,只是 想知道 坏的原因,是否 可修 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chunyang 老师 !

已经买新的了,只是 想知道 坏的原因,是否 可修 而已

绝大多数都是烧坏的。电热丝冷态电阻较低,上电瞬间的电流较大,算是一次冲击,如果其中有薄弱环节,一次次冲击累加起来就会造成问题。修当然能修,只是要考虑成本和代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绝大多数都是烧坏的。电热丝冷态电阻较低,上电瞬间的电流较大,算是一次冲击,如果其中有薄弱环节,一次 ...

正规的镍铬合金电热丝温度系数很低, 900度的温升阻值只增大10%, 这是不会有明显的冷态冲击电流问题的. 但若厂家用了廉价的铁镍合金丝, 那就比较严重一些, 但一般也不太离谱, 合金的温度系数一般比金属单质要小得多.
电热器件故障, 大多数是合金丝的接头片烧断, 这是安装时令表层受损, 或是金属压接片氧化, 接头温度过高所致, 真正断丝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这即有工艺的问题, 比如镍棒拉线时某部位线径过细或受损, 或是组装拉伸不均某些部位的螺线间距过密. 也可能厂家选用廉价的牌号(适用温度有950-1350度有多个牌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规的镍铬合金电热丝温度系数很低, 900度的温升阻值只增大10%, 这是不会有明显的冷态冲击电流问题的. 但 ...

电热丝因工艺、材料问题,薄弱环节多少会有,表现为局部电阻率上升、机械强度下降等等,每次冲击即使不大都可能加大缺陷,长期积累后最终难免会出问题。
接头确实是问题较多的地方,但也不尽然,长期使用后电热丝中间任何地方出现断点都可能,不过电热设备确实故障率不高。

网友:
哈哈,我的也坏了,测了下,加热的坏了,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