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楼主:
 我在官网找的例程导入CCS,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A:
楼主,建议你发帖先起个有意义的标题吧。
你上面那个Graph的文件夹状态不对,里面缺少东西吧,指定的路径可能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建议你发帖先起个有意义的标题吧。
你上面那个Graph的文件夹状态不对,里面缺少东西吧,指定的路径 ...

下次注意,下次注意
缺什么呢?,怎么整。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A:
是include路径没包含grlib.h所在的路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include路径没包含grlib.h所在的路径吧

哥哥,我还是个新手,你能说详细点嘛。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我还是个新手,你能说详细点嘛。

Project菜单->Properties ,点下图所示按钮,增加grlib.h所在路径

网友:
问题还是在那里,
不增不减啊,

More information,please add the weibo ID :_Tang辉,chat number :951141617

网友:
重新删除工程的那个文件,再添加重新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