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探讨 CCS (编辑 ) + MDK (编译 ) STM32 -- 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它。

楼主:
用了CCS  ---------  TI的编译器 --- 后,总觉得过去用的其它任何编辑、编译器都是渣渣子,根本比不上CCS!

现在玩STM32F429,使用MDK作编辑、编译器,总感觉比CCS差远了,就把CCS打开,建立了个STM32的项目,然而,其编译功能没有,只能使用通用的M4芯片作编译器,这样,对于具体的芯片,还要做很多设置才行。

     现在采用的办法是,使用CCS来编辑它,--- 仅作编辑。
        方法很简单: -----右击项目 -----> Add files....... ------>  建立链接。把所有的文件(包括头文件)添加上去,
这样一来,什么结构体啊、宏定义啊的,都可以显示了,

-------因为CCS没有象VC++那样的TOOL菜单,没办法将MDK的编译功能加进去

---------------- 现在只是简单的应用,这样做还很不方便,需要改进,

      大家出出主意,看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现在喜欢用makefile编译系统了

网友A:
不要任意贬低一个编译系统,人家也花了大力气搞的,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B:
不明白为啥对编辑器那末挑剔,我感觉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编辑器里操作,调试才是主要的。
我觉得能复制 粘贴 跳转到定义 这些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啥对编辑器那末挑剔,我感觉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编辑器里操作,调试才是主要的。
我觉得能复制 粘 ...

不是“那么挑剔”,
原因是,在编译KEIL项目时,本来电脑是个老的,慢!但KEIL编译明显比其它编译器更慢。
当修改一个函数或其它时,用“跳到定义处”的方法找某个函数,KEIL就需要重新编译才行, -----  每一次编译要浪费我12分钟以上的时间等待!
而CCS编译器却非常“聪明”,修改某个函数后就自动生成了这个函数的链接。根本不用重新编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啥对编辑器那末挑剔,我感觉大多数时间都不是在编辑器里操作,调试才是主要的。
我觉得能复制 粘 ...

还有一个是CCS非常好的特点:光标在某个变量 --- 或关键字时,本页中所有的这个变量就变色了,这样就对这个变量的使用过程一目了然!
----------  这个特点在COPY其它程序段时,对某些关键字的修改上特别好用,没有修改过来的很容易看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任意贬低一个编译系统,人家也花了大力气搞的,慢慢习惯了就好了

呵呵,任意一个编译系统,都比我没有好,这是肯定的。我们用编译系统不可能都自己搞的。
有些系统的水平差,想办法使用其它编译系统来弥补它的不足还是可以的。

网友:
没有用过ccs,这玩意儿太大了。。。。。MDK是比起IAR确实编译的速度相对慢一些的,所以ST原厂的工程师都习惯用iar的

网友:
mdk这几年的进步还是很快的,现在我也没感觉IAR比MDK快多少,也许优化上有点优势

网友:
如果CCS用的习惯了,的确有点不适应,CCS3.3之前的版本也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后来换成了eclipse的,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