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4) -- 关于电磁炉

楼主:
如果在电磁炉的面板与铁锅之间分别垫一块0.03mm, 0.3mm, 3mm的铝板, 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A:
相当于磁路加气隙,但不是用非金属的绝缘材料填充,而用铝板填充吧?
铝板是短路匝,虽然磁通减少,仍必定很热。但电磁炉会不会进入保护状态,要看电磁炉保护设定点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磁路加气隙,但不是用非金属的绝缘材料填充,而用铝板填充吧?
铝板是短路匝,虽然磁通减少,仍必定 ...

我觉得0.03mm和0.3mm的薄板能开机, 铝板(铝箔) 会有不同程度的发热, 致于有多热不清楚, 3mm的可能不会开机. 去年电磁炉坏了之后丢了, 就再也没用电磁炉了, 无法验证.

网友:
昨天早上去海边疯, 住了一宿, 今晚7点才回来, 继续这个问题. 拆了一个元件盘, 用旧电线绕了一个100uH的线盘, 用3个104的CBB并联, 充当"电磁炉",  线盘的下端线头与CBB一脚及示波器地线夹相连, 线盘的上端线头与示波器探笔相连, 用9V电池给CBB充电, 再把充电后的CBB的另一脚去捅线盘的上端线头, 产生阻尼振荡

网友:
这是空载的波形

网友:
这是将厚度约1mm的电脑机箱侧板(铁) 放于线圈下面的振荡波形

网友:
这是线圈下面放一块300*180*2mm铝板的振荡波形

网友:
振荡频率约40KHz, 穿透深度0.4233mm, 穿过2mm铝板的磁密降低99.11%, 只有0.89%的磁通穿过铝板, 故2mm厚的铝板的损耗远不及1mm的铁板

网友B:
绘制了一张金属板置于磁通气隙中发热量及温度与金属板厚度的关系图, (厚度以穿透深度的倍率表示) , 注意两条线在数值上无相关性, 只是画在一起方便理解.
可见当板材厚度为穿透深度的一半时, 发热量最大, 但厚度越小温度又越高(设功率比较大, 热量来不及散发)
微波炉的工作频率2.45G, 对铝的穿透深度是1.7um, 光盘镀铝的厚度大约0.1-0.15um, 满足产生局部高温的条件, 所以光盘放进微波炉启动后会火光四溅. 而把一块厚铝板放进微波炉的转盘上同样开机, 温升却很慢, 就是这个原因.
2.4G对铜的穿透深度为1.35um, PCB铜箔厚度是 35um, 只有2000亿分之一的磁通可以直接穿透PCB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绘制了一张金属板置于磁通气隙中发热量及温度与金属板厚度的关系图, (厚度以穿透深度的倍率表示) , 注 ...

这些数据说明:为屏蔽几兆赫兹或者频率更高的电磁信号,0.1毫米甚至更薄的铜箔足矣,高频信号的穿透深度很小。可是要屏蔽50Hz的信号(例如工频变压器漏磁),用铜箔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些数据说明:为屏蔽几兆赫兹或者频率更高的电磁信号,0.1毫米甚至更薄的铜箔足矣,高频信号的穿透深度 ...

铜对工频的屏蔽弱爆了, 要屏蔽90%的工频磁场需要21.68mm厚的铜板, 用马口铁达到相同效果的话只需要0.82mm, 用硅钢片的话需要1.39mm. 那为什么喜欢用硅钢而不用铁呢? 若是屏蔽强磁的话, 后者的发热量只有前者的20%, 发热能接受的话就用铁皮更经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铜对工频的屏蔽弱爆了, 要屏蔽90%的工频磁场需要21.68mm厚的铜板, 用马口铁达到相同效果的话只需要0.82mm ...

我不知道“喜欢用硅钢而不用铁”是从哪里来的。
模拟示波器示波管外面一般都有磁屏蔽套,是用冷轧薄板(含碳量很低)制成。硅钢片比冷轧薄板难加工得多,导磁率却比冷轧板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喜欢用硅钢而不用铁”是从哪里来的。
模拟示波器示波管外面一般都有磁屏蔽套,是用冷轧薄板( ...

收音机的机芯电机外面就包的是一圈硅钢片, 据说是屏蔽电机的干扰, 我曾经取下弯折过, 很脆, 感觉再多折一次就会断的感觉, 赶紧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收音机的机芯电机外面就包的是一圈硅钢片, 据说是屏蔽电机的干扰, 我曾经取下弯折过, 很脆, 感觉再多折一 ...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很脆,说明硬度较高,不易加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很脆,说明硬度较高,不易加工。

含硅最高的硅钢片一般都很脆, 经冲压后常温不易弯曲, 然而加热到几百度却相对容易加工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再淬火保持形状, 环牛的铁芯便是绕成环状后再加热淬火保持环形状态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含硅最高的硅钢片一般都很脆, 经冲压后常温不易弯曲, 然而加热到几百度却相对容易加工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 ...

“加热到几百度却相对容易加工成需要的形状”,那恐怕不是淬火,而是退火。
退火后材质变软,容易加工,
至于你说“然后再淬火保持形状”,这个我不知道。我只知道C形铁芯是在硅钢带上涂粘合剂(树脂)再卷绕成形,环形铁芯可能也是涂粘合剂再卷绕成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几百度却相对容易加工成需要的形状”,那恐怕不是淬火,而是退火。
退火后材质变软,容易加工, ...

15楼最先说" 加热到几百度却相对容易加工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再淬火保持形状"没说错, 后半句"环牛的铁芯便是绕成环状后再加热淬火保持环形状态的"也没错.

冲压得到的胚件不能弯成小尺寸的C型卡在电机上, 需要加热退火, 然后变成需要的形状, 然后趁热淬火硬化
环形变压器铁芯淬火是工艺要求, 作用是消除内部应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热到几百度却相对容易加工成需要的形状”,那恐怕不是淬火,而是退火。
退火后材质变软,容易加工, ...

你是对的, 我把退火的工艺记错成淬火了

网友B:
铁芯退火工艺非常重要, 对温度曲线控制得非常严格, 不按要求退火的话, 铁芯性能下降很多, 所以短路烧坏的电力变压器无修复价值, 铁芯晶体结构已经被破坏, 铁损很大. JS把这些硅钢片买来, 再冲成带状或EI片, 用于生产小型垃圾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芯退火工艺非常重要, 对温度曲线控制得非常严格, 不按要求退火的话, 铁芯性能下降很多, 所以短路烧坏的电 ...

铁磁材料,热处理工艺确实要求很高,稍差一点材料性质就会有相当大的变化。
老式变压器和电动机,用低硅含量硅钢片,烧坏后重新包绝缘重新绕制,问题不大。那个元不就吹嘘教学生修电动机么?但是现在的变压器大半是冷轧晶粒取向硅钢片,烧毁再重新绕,性能就会下降很多,除非降低磁密,那当然也就降低了容量,成本不上算。这些旧铁芯,生产小型变压器,哄哄发烧友还可以,反正他们测量不出来。

网友A:
日本统治东北那些年,生产了大量使用三支真空管的再生式收音机。据老辈人说,在城市里面强迫中国人购买,不买不行。我拆过这种收音机的电源变压器(东北交流电压110V),由匝数计算出铁芯磁密连8000高斯都不到,铁芯就是黑铁皮,相当软。可见日本当时还生产不出来高硅的硅钢片(也许好硅钢片都是军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日本统治东北那些年,生产了大量使用三支真空管的再生式收音机。据老辈人说,在城市里面强迫中国人购买,不 ...

110V应该是60HZ吧, 黑铁皮, 连镀锌也省了, 不过估计不镀锌还好一点吧, 铁锈电阻比较大些, 8000高斯可能铁损都有些吓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110V应该是60HZ吧, 黑铁皮, 连镀锌也省了, 不过估计不镀锌还好一点吧, 铁锈电阻比较大些, 8000高斯可能铁 ...

是50Hz还是60Hz,我不大清楚。不过这种收音机在50年代的关内仍有使用,要配一个220V/110V自耦变压器。由此看来,可能是50Hz。
那个铁芯,完全是靠热轧铁皮表面黑色氧化层绝缘,哪有什么镀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芯退火工艺非常重要, 对温度曲线控制得非常严格, 不按要求退火的话, 铁芯性能下降很多, 所以短路烧坏的电 ...

现在的非晶态磁性合金(我没有见过),据说磁性非常“软”,铁损非常小。其生产工艺是液态金属急剧冷却,还没有长成晶体就变成了固体(严格说是过冷液体)。这也是热处理的一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芯退火工艺非常重要, 对温度曲线控制得非常严格, 不按要求退火的话, 铁芯性能下降很多, 所以短路烧坏的电 ...

关于热处理工艺,不仅仅是金属材料,就连巧克力生产都有热处理。
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军队运到沙特阿拉伯港口的一箱一箱的巧克力,在码头上就化了,流得到处都是。于是国防部招标寻求多少多少度不会化的巧克力。有一家小公司中标,拿出了“只溶在口,不溶在手”的巧克力。
据说,这种巧克力的生产工艺是把巧克力加热到一定温度以上,然后加入干冰急剧冷却,相当于钢材淬火。淬火后的巧克力,仍可以加热软化以便压制成形,但只要温度不超过多少多少就不会溶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铁芯退火工艺非常重要, 对温度曲线控制得非常严格, 不按要求退火的话, 铁芯性能下降很多, 所以短路烧坏的电 ...

又据说中国生产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寿命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单晶叶片的热处理工艺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据说中国生产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寿命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单晶叶片的热处理工艺不行。

冶金可是重要的基础工业, 这功夫不到家, 真谈不上大国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热处理工艺,不仅仅是金属材料,就连巧克力生产都有热处理。
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军队运到沙特阿 ...

这个, 我不大相信. 并非只有美国大兵才喜欢巧克力, 中东人历来喜食甜食, 沙特阿拉伯也不例外, 这国家每年进口巧克力量全球排名第22位, 人均消费41美元(美国为57美元). 沙特阿拉伯有20家工厂生产巧克力, 另每年进口额10亿美元, 瑞士2014年出口25000吨巧克力, 有1000吨销往 沙特阿拉伯, 难道说, 只有美国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沙特阿拉伯人才能吃上巧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不大相信. 并非只有美国大兵才喜欢巧克力, 中东人历来喜食甜食, 沙特阿拉伯也不例外, 这国家每年 ...

这可一点也不稀奇,军品和民品的要求不一样。以芯片来说,军品的工作温度范围就要比民品大得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冶金可是重要的基础工业, 这功夫不到家, 真谈不上大国梦

别说这样高精尖材料了,最普通的铸铁,化学成份可以完全相同,不同的铸造工艺,这种冷却速度可以铸造出白口铸铁,另一种冷却速度就产生灰口铸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说这样高精尖材料了,最普通的铸铁,化学成份可以完全相同,不同的铸造工艺,这种冷却速度可以铸造出白 ...

所以, 有段时间媒体瞎吹某军企用3D打印军机发动机, 于是某专利大拿也跳出来说要3D打印整台汽车, 我当时说了一句话: 先了解金相结构再扯, (正因为相同的化学成份, 不同的热处理就有不同的力学结构和性质). 再后来, 大拿又说做了几米*几米的3D打印机, 打印精度1个丝, 我又说了一句话: 碳钢的膨帐系数1米1度1丝.
我这个人啊, 估计被不少人扎了N次小人儿了(如果管用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热处理工艺,不仅仅是金属材料,就连巧克力生产都有热处理。
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军队运到沙特阿 ...

也许, 美帝的这种直接解决问题的办法, 正是其科技领先的原因. 换了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直接与冰牛排进冷链运输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 有段时间媒体瞎吹某军企用3D打印军机发动机, 于是某专利大拿也跳出来说要3D打印整台汽车, 我当时说 ...

哈!原来如此!
周兄的评价也是“大忽悠”,这是周兄见到我时,当面对我说的。

刚才说到灰口和白口铸铁,又说到汽车发动机。现在的汽车发动机,对气缸有一道工序“激光热处理”,简单地说,就是用激光在灰铸铁的气缸内壁打出密密麻麻的白口小点来,目的当然是让气缸内壁耐磨。这种金相变化,3D打印是做不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许, 美帝的这种直接解决问题的办法, 正是其科技领先的原因. 换了我来处理这个问题, 直接与冰牛排进冷链 ...

这是真实事件。那家公司本来在行业里属于排不上号的小公司,拿到国防部这笔大订单,价格又是很高,这家公司一下子就起来了。
很多事物,当初都是因为国防订单才产生或者发展起来的。电子计算机是一个,互联网也是一个,甚至刮脸的剃须刀也是(不是电动剃须刀,是指用刀片的剃须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真实事件。那家公司本来在行业里属于排不上号的小公司,拿到国防部这笔大订单,价格又是很高,这家公 ...

美军对人类科技的推动确实立下汗马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