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延时函数有毛病吗

楼主:
STM32cube生成的,好像不起不起作用,下面是Delay函数:

__weak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 0;
  tickstart = HAL_GetTick();
  while((HAL_GetTick() - tickstart) < Delay)
  {
  }
}

下面是主程序:

/* USER CODE BEGIN 3 */

                TIM3->CCR1 = 1000;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1);
                HAL_Delay(10000);

                TIM3->CCR2= 1500;
                HAL_TIM_PWM_Start(&htim3,TIM_CHANNEL_2);
                HAL_Delay(10000);

是不是时钟配置不对呀

网友:
没毛病

要666

网友A:
不起作用,debug一下不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起作用,debug一下不就完事了。

不是很懂啊用keil的debug功能吗,可以检查毛病吗

网友:
cubeMX可以自己生成延时函数,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HAL_Delay(123);

网友B:
程序能跑起来吧,不起作用的根据是什么,这个函数是弱化函数,你自己定义一个同名函数,里面执行一些有明显现象的语句,看看什么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能跑起来吧,不起作用的根据是什么,这个函数是弱化函数,你自己定义一个同名函数,里面执行一些有明显 ...

已经解决,原因是stm32cube设置乱了,好多项不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