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608 CMSIS-DAP不工作??

楼主:
CMSIS-DAP调试器无法发现!!!,反复多次使用LPCScrypt烧写CMSIS-DAP和jLink,结果发现烧写报告成功,可CMSIS-DAP调试器总是失败,不知道怎么了, 好在jLink可用,Jlink成功!!

哪位知道这是怎么了???

网友A:
短接JP5更新固件,更新固件后断开JP5重新插上即可使用仿真器,所支持的固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接JP5更新固件,更新固件后断开JP5重新插上即可使用仿真器,所支持的固件没有问题

当然烧写时JP5短接,使用时断开。不然就不会烧写成功!
不然 jLink 怎么成功的!  这个俺明白。
这个可以烧写 DAP 也可以烧 JLink,  JLINK成功了, 不会犯楼主说的错误!。

我问的是  烧写成功, 为什么uVision 5.22  却识别不出?
我另外的Link-2 板子就没问题。

没人遇到过吗?????
这板子,我拿到手,发现识别不出,才去烧写的,结果 JLINK烧写成功识别, DAP烧写却识别不出!!

网友:
根据你说的你是正确烧写好CMSIS DAP固件,在烧写固件后拔掉USB和JP5,重新插上USB,查看设备和打印机中是否有LPC-LINK2 CMSIS-DAP V5.173,如果存在说明正常,在进入MDK查看是否可以识别芯片

网友:
未烧前,烧写准备状态, JP5接通, 设备管理器显示 LPC based USB driver.
运行PCScrypt,无论烧DAP还是JLINK,均显示成功,提示 断开JP5重启。

DAP时: 烧写k后,JP5断开, 设备管理器和设备和打印机中都只出现LPC-LinkII UCom Port,  没有LPC-LINK2 CMSIS-DAP V5.173 !!

JLINK时: 烧写JLink后,JP5断开, 设备管理器中会出现 J-Link driver  和 JLink CDC UART Port , 正常 !

LPC-LinkII UCom Port 的 属性中 却会显示 型号 LPC-LINK2 CMSIS-DAP V5.173

难道是PC的驱动有什么问题?

网友:
终于解决了, 核心问题是 虚拟串口驱动需要更新!!
办法如下:
解决前: 烧写DAP后,仅发现LPC-LinkII UCom Port,  没有LPC-LINK2 CMSIS-DAP V5.173 !!
LPC-LinkII UCom Port 的 属性中 却会显示 型号 LPC-LINK2 CMSIS-DAP V5.173

解决方法: 在设备管理器,选中 LPC-LinkII UCom Port, 打开其 属性,显示其版本号是1.0.0.0, 2014/3/12 在那里 卸载 其驱动

然后,重启 LPCXpresso54806,  让系统在发现安装驱动,这时就是新驱动了 (新驱动来自 https://community.nxp.com/servlet/JiveServlet/download/11529-389044-630660-377765/lpc_driver_setup.exe.zip)
如下: 这次设备和打印机那里会出现一个LPC-LINK2 CMSIS-DAP V5.173, 其下包含了8个子设备,

它们也会在设备管理器显示,  此时显示其COM 版本号是2.0.0.0,  2014/11/21

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