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链表

楼主:
 在任务链表里,创建了个数组,放置了链表,我一直以为,链表是不连续的。
而且为什么链表删除后,没有删除节点的内容,这样不占内存吗?只是把下一个节点的指针赋给前面一节点而已。

网友A: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的节点是动态申请的内存吗? 你的所谓删除,是指free吗?
如果你的内存不是动态申请的,下次再使用时直接覆盖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弱弱的问一句,你的节点是动态申请的内存吗? 你的所谓删除,是指free吗?
如果你的内存不是动态申请 ...

我也不知道,系统函数怎么编的,而且不能覆盖吧,因为插入新的任务,应该可以插很多,那就应该有动态申请。主要是UC的内存管理函数我不明白,因为我看我单片机的内存管理是要自己写的。移植过来的系统能用我的MALLOC吗。我都没添加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