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ep32mc202烧录问题

楼主:
我的DSPIC33ep的板子烧录不进去,但是拿到卖家那里就可以正常烧录,使用的是pckit3.5.求解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nmg

网友A:
卖家使用什么方法烧录?你用的是仿制版的仿真器吧,换成原版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家使用什么方法烧录?你用的是仿制版的仿真器吧,换成原版的应该没有问题

用的是跟我一样的烧录器 跟软件  烧录器特地寄过去  是同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卖家使用什么方法烧录?你用的是仿制版的仿真器吧,换成原版的应该没有问题

在我电脑上一开始是可以烧录  然后我设置了一个断点  在进入调试。然后就不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电脑上一开始是可以烧录  然后我设置了一个断点  在进入调试。然后就不好用了。

从可以烧到不能烧,你都有哪些动作。除了断点,有没有别的东西改了,硬件方面啥的,配置,接线啥的。如果只改了软件,把软件改回原来的状态,这现象是没有读到芯片信息,也可以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我电脑上一开始是可以烧录  然后我设置了一个断点  在进入调试。然后就不好用了。

PICKIT3在烧录时,要注意其目标芯片的电压是否与软件设置一致(或者,是否是通过PICKIT3供电的?)
我在用PICKIT3烧录时,出现以下问题:
1.不联机,找不到器件,外部连接良好,由PICKIT3供电;实查出是我设置PICKIT3的输出电压为5.0V,实际输出只有4.78V左右,PICKIT3电压识别电路判断错误,将PICKIT3输出供电设置为4.75V(或4.5V)就可以了;
2.找不到器件ID:除了检查器件连接外,还要注意MPLAB X的PICKIT3设置情况,(VDD的设置,是否进入的独立烧写模式),还有就是其USB连接线,目前,原装的PICKIT3原装的USB线还是不错的,线损较小;如果是第三方的产品;建立使用较好的USB连接线(线粗AWG24,带屏蔽及磁环,线长≤1米的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