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模拟电路分四步 --------------------- [转]

楼主:
       首先一定要先把分立元器件学好,学透。比如:电阻、电容、二极管、稳压管、三极管、比较器、运放、MOSFET等。分立元器件在模拟电路中是最基本也是最小的组成部分。这好比人的组织细胞,要想研究人就要先研究组织细胞。

  其次,需要懂得利用这些分立器件的工作特性和条件来组成一个小的单元电路,学会让这个单元电路正常工作。这就好比各个组织细胞组成了人体的各个器官,模拟电路的各个单元电路正常高效工作就好比人体器官的正常健康;

  再次,学会将各个单元电路有机地协调运转,联调可靠运行,这就好比各个器官的协调运动组成了一个健康充满活力的有生命的人。

  最后,学会设计和调试电路,借助示波器等测量仪器让电路的参数调整合理并最优化。这就好比利用仪器对人体进行体检,并根据体检报告进行调理,使人精神饱满,健康充满活力。

   拿设计电路比喻有生命体的人。一个好的设计电路好比一个充满活力的人,一个设计不好的电路就好比亚健康的人。所以 设计电路需要赋予它的生命,需要让它强壮,这是我们设计电路的终极目标

网友:
从大的方面讲一般我们分三步走:

  第一步,先学会看别人的电路;
  第二步,学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别人的电路;
  第三步,自己独立设计电路。
  具体方法如下:其实任何一个复杂的电路都是由一个个小的电路模块组成的。
  首先,我们先把一个小的单元电路搞懂,而这个单元电路又是由一个个元器件组成的,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单元电路中元器件弄通,而掌握这些元器件无非是电流、电压、功率、工作条件等这几个参数;
  然后把这些器件放在一个单元单元电路中根据前面说的那几个参数分析他们在电路中的作用。然后一定要多动手,建议大家把每个元器件都要换个参数测试一下,而且每次只能更换一个元器件,观看电路有什么变化,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然后逐渐更换所有元器件,重复以上,这样你会对电路中的这些元器件有了很深刻的感悟,而且动手做过的东西你不会忘记的。这样对你积累经验十分有帮助。
  其次,把两个单元电路进行联调,观察调试过程出现的问题,直至调通。最后把多个单元电路进行联调,直至调通。这样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地学习和掌握电路设计经验,而这些经验作为数据库会存进你的大脑,以后你在设计电路时需要什么电路你大脑就会立即跳出来你曾经做过的这些电路,让你电路设计起来特别轻松,游刃有余。

网友:
尤其赞同二楼的三步走策略,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菜鸟这三步走应该是相当有效的。

网友:
总结的很好

网友:
楼主的3步曲,完美的解释该如何学习。谢谢楼主。